东磁电芯带j标和不带有啥区别吗

楼主(2025-04-08):
带j的10支43
不带的10支80

价格差挺大的 组电钻电池
或者有其他推荐吗

网友:
不带的好点,这种不是A品电芯

网友A:
有那么贵?建议慢慢淘,一般两块一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贵?建议慢慢淘,一般两块一点一个

我看的是25E 真有这么便宜吗 啥渠道

网友:
带J的好像容量,放电倍率都不一样,建议你买不带J的!你用于电动工具,最好10C倍率的!

网友:
东磁假的多

网友:
带J的重量、内阻、、自放电率、容量等方便方面,总有一项或是几项不合格,基本属于C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