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自己买东西组装一台台式电脑,剪辑视频啥的,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25-04-08):
想自己买东西组装一台台式电脑,基本够用的,可以运行主流的一些软件,剪辑视频啥的,需要什么配置的?大约多少钱?大神们支招,感谢

网友:
看你需要编辑视频的质量了,4060+12400+32G这个配置起步,4000左右吧
最低点580+E5+32G,几百块也能

网友:
赞成楼上   内存要DDR5

网友A:
你自己会安装吗?要买配件,品牌和型号太多了,说不明白。
剪辑视频?多大分辨率?多少K的?
关键是预算,必需先确定,2千能用,4千也能用。

网友: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适合组装电脑。难不成你买了零件叫别人装?那你还不如直接在他那里买

网友B:
买新配件就够用了,直接成套。单独购买除非是高手不然成本也高也容易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会安装吗?要买配件,品牌和型号太多了,说不明白。
剪辑视频?多大分辨率?多少K的?
关键是预算, ...

别问了,再问撸主要放弃了...

二○二五年四月八日

网友:
找几个大型软件,按最低配置往上升两级就差不多了

网友C:
14代CPU,16G内存,视频剪辑而已,不是三维渲染,核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会安装吗?要买配件,品牌和型号太多了,说不明白。
剪辑视频?多大分辨率?多少K的?
关键是预算, ...

觉得自己买组装是不是性价比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配件就够用了,直接成套。单独购买除非是高手不然成本也高也容易被坑 ...

成套的有啥推荐的吗?性价比高的

网友D:
汉服美女很对我的胃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自己买组装是不是性价比更好一些

如果自己什么都会做,当然好啦。
选配件,考虑的问题多,需要花的时间就多。
最好选主板CPU套装,免得不配套,点不亮。
很多时候,我买的组装电脑比整机还贵,说不定还有兼容性问题,需要慢慢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什么都会做,当然好啦。
选配件,考虑的问题多,需要花的时间就多。
最好选主板CPU套装,免得不 ...

组装比整机贵,但质量好,整机用料大部分为平宜货。

网友:
钱多选择余地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汉服美女很对我的胃口。

有没有可能是寿衣?

二○二五年四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代CPU,16G内存,视频剪辑而已,不是三维渲染,核显就行

有道理,感谢,大约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什么都会做,当然好啦。
选配件,考虑的问题多,需要花的时间就多。
最好选主板CPU套装,免得不 ...

感谢分享,有没有推荐的套装,我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寿衣?

说汉服是寿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汉服是寿衣?!

难道不是?

二○二五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