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秒杀艾肯ICON)cube 4nano直播声卡LOGO灯暗

楼主(2025-04-08):
同城一主播联系到的我,说是同行主播介绍的,我也不记得是帮谁修过声卡,来了就搞,大不了白忙活

电脑插usb,果然和主播所说的那样,灯暗,但是我外接5v给声卡供电,是正常的呀,灯也不暗,一度怀疑声卡需要外接供电才能用,但是主播说都这样用了几年,也是一直正常的,关于这点,主播骗我没好处。

主播同意后,拆机,拍照(苹果16 pro max)
做工非常复杂,外观非常新,膜还在,这玩意差不多两千块钱。

下面是苹果x拍照,整个拆机非常麻烦,各种螺丝

接下来进行检修
拆完其它板,上电还是漏电,定位是主板漏电
继续上电,用手摸主板的元件,找发热源,我也是吃了没热成像的亏,只能用手

摸到一个电源芯片发热严重,至少过百度
断电,量输出部分,近短路,就是这里了

三个电容并联,拆的第一个就是有问题的电容

再去量主板,没有短路了

找出一个日本电容装上

装好电容,量一下输出电压,24v,5v升到24v。

另外一路是5v升到48v,是给话筒供电的。

再次上电,ok,电流非常完美,这才是应该有的电流,0.36a,usb2.0用没压力。

最后装个驱动,测试半天没问题,交付主播,主播又能开心唱歌了。

END

网友:
不错,贴片电容并联的几个这么幸运就找到了

网友:
居然是摸出来的

网友:
可以可以的  方法非常好

网友:
拆的第一个就是有问题的电容,运气不错。

网友:
摸到坏件,必须一激灵

网友A:
这破玩意居然卖2000多,是因为主播的钱太好赚了吗?这不得收他个200还算少的?

网友:
有的发烫,能烫掉一层皮。

网友:
啥也不说,支持动手达人

网友:
绿皮尼石康电容搭上有点浪费啊,手摸比热成像仪更直接更可信

网友:
好像有一款带热诚很像的万用表

网友:
名字和icom有点像

网友:
用料不错,33178低功耗低噪声运放  CS4272 音频解码器芯片   48V幻像电源专给电容麦供电的

网友:
主播又能开心唱歌了。

网友B:
话说贴片电容是无极性的吧。直接用电解电容代换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贴片电容是无极性的吧。直接用电解电容代换不会出问题吗?

这位置都是直流电,有极性的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贴片电容是无极性的吧。直接用电解电容代换不会出问题吗?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难怪女主播都唱的那么好看!耳朵都看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玩意居然卖2000多,是因为主播的钱太好赚了吗?这不得收他个200还算少的? ...

哈哈,支持阿呆的建议

网友:
USB 电压电流表的一次成功应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