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记一次 XBOX360 E版 维修

楼主(2025-04-08):
XBOX360 游戏机 好久没玩 突然就开不了机了.瞬间心拔凉的^^^^

状态:
1.不插入视频线/高清线,则可以绿灯开机. 插入视频线/高清线 则会绿灯3秒转红灯,风扇停转.
2.连接线材,按出仓键开机,能够正常开机进入 xell.
猜测不是啥大毛病.

检修过程:
经过学习,xbox360 按 手柄配对键+开机键 可以进入错误模式, 由于e版 只有一个灯珠,所有 看绿灯闪烁次数.
总共要按四次. 第一次 闪烁4次 ,第二次 闪烁4次 ,第三次 闪烁3次 ,第四次 闪烁3次 ,对应的错误代码 0033.
随后在youtube搜索 xbox360  0033,发现几个视频都指向两个地方.
①主板右下角,开机按键那,有个 2.5v820uf电容.
②散热器下面,左边有个 2.5v820uf电容.

维修过程:
淘宝买了10个电容,收货后开搞.结果换上第①处电容后,开机直接红灯.心想完犊子了,我把主板弄坏了.
随后换回原来的电容,发现状态还原.我擦,买的固态电容竟然有坏的!!!!随后又换了一个电容,发现状态依旧.
那么继续换第②处电容,开机,我擦!又是红灯!tmd电容又是坏的!!!! 没办法,继续换了一个,当当当当!终于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2025-06-14):
hello,兄弟,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可以详细了解下么?
按 手柄配对键+开机键 可以进入错误模式   --------这个怎么操作?

这两个电容再什么地方,可以放个照片么
①主板右下角,开机按键那,有个 2.5v820uf电容.
②散热器下面,左边有个 2.5v820uf电容.

网友:
按 手柄配对键+开机键 可以进入错误模式   --------这个怎么操作?

我个搞懂了,确实是循环,,是 配对键+光驱键,不是 开机键;

我的错误码是0023

网友(2025-09-03):
我的xbox360长时间不开机,现在开机也是报错误代码 0033,请问换的是固态电容还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