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十八般武艺,拆修无反应的KONKA筋膜枪,型号:A2

楼主(2025-04-08):
十八般武艺,拆修无反应的KONKA筋膜枪,型号:A2

帮朋友忙 ,送我一个无反应的筋膜枪,一看是内置电池充电的,第一反应就是电池饿死了。

后面是控制板

拆开

拆下主控板 ,正面

拆下主控板 ,反面

这个二极管掉了 ,看来不单单是电池饿死了。
是一枚肖特基 SS24 ,找到一枚SS34换上了。
测试二极管两端没有短路 。测试充电口没有短路 。

电池标识 ,两节

测试内阻 ,内阻大,直接就换电池,
一节内阻20 ,一节内阻21 ,还可以 。

测试控制板电压 输出 0  v 。

测试电池输出7.2 V ,看来是控制板关闭了。

电池激活设备,充电 中

两节充的几乎一致 ,测试电压,
用Type-C 充电,充电电路很热 ,猜测二极管的损坏和过热有关。

直接在电池端焊接一个5.5*2.1接口 ,备用:8.4V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电 。

串个二极管 ,防止短路 。

宝塔钻直接打孔 ,

上好电池接口。

组装好,充电正常 。

充电电流

拆修完 ,

电机是有刷电机 ,动用了多种装备,拆修好了。  完 !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也太难看了把  这样做个插头

网友:
板子好像进水了

网友:
康佳居然也做

网友:
有刷的不好玩啊

网友:
这种封在内部的电路板怎么会掉件的?

网友:
折腾的快乐  哈哈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下要好好运动了,筋膜枪是缓解运动疲劳的

网友:
这改法够狠,康佳也卖牌子啦

网友A:
驱动板有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
看来还是电池饿死了。

网友:
这货,低配很便宜20出头

网友:
筋膜枪内部是相对密封的腔体 掉了的二极管找到尸体没?
活不见管 死不见尸 就没法证明原来就有二极管.

网友:
如果是无刷电机,性能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
看到有刷电机兴趣就跑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时间限制,正常使用

网友:
看着比较简单粗暴啊,换了电池会不会把楼板震得发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