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跳蚤市场收来的忆捷移动硬盘简单测下速

楼主(2025-04-08):
上星期六在跳蚤市场收的移动硬盘,手里没3.0的A转type-c数据线,用手机的数据线只能跑在2.0的速度。于是用淘宝零钱下单了3.0的短数据线,今天到了,简单测试一下读写和全盘速度
AS、跑圈都没问题,win10系统文件读写速度测试也不错,都是一条线没有大起大落

欢迎

网友A:
tpc的线,斐讯的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网友:
200多G太小了,用处不大啊

网友B:
机械硬盘吧!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吧!多少钱?

哪个机械硬盘速度这么快?

二○二五年四月八日

网友C:
SIEMENS定制的?

二○二五年四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机械硬盘速度这么快?

那赚大了!

网友:
深圳哪边有跳蚤市场

网友:
这个大U盘挺不错的,值了。

网友:
居然代工的

网友D:
不开盒看看里面是什么牌子的固态么?

网友E:
看看桥接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c的线,斐讯的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TPC的线都能用,通电不冒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EMENS定制的?

看着是西门子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开盒看看里面是什么牌子的固态么?

UFS读卡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桥接芯片吧,

901   UFS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吧!多少钱?

机械硬盘读写速度哪有这么快的,机械硬盘最多1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