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22个触片分别是什么用处?哪里可以找到接口定义?

楼主(2025-04-08):
所有的硬盘好像都是22个触片,这22个触片都是干什么用的?

左边7个触片是不是用于供电的? 12v,2个触片就够,为何这里有7个触片?

网友:
7个sata数据信号,4个数据3个地
15是电源,5v,12v

网友:
sata定义   百度搜索。  图片搜索

网友:
触点多才安全,少了接触不好发热会有烧坏的隐患

网友:
这个看一下资料就有了。

网友: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