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2.5元的镜面时钟

楼主(2025-04-08):
前两天上1688给了5元红包,正好看到个镜面时钟不错,12.5元,商家优惠5元加红包5元后,2.5元到手。

先来两张商家的渲染图

不要问我车在哪,车开走了,我刚下单后10多分钟商家就加了10元邮费了。

彩盒包装

中英文说明书和数据线typeC接口

大概尺寸

点亮测试,这张图屏幕上膜没撕所以看起来发乌。

说明书,我自己都没细看。
两种供电模式,外部供电3档亮度调节,常亮,可以设定定时调整亮度。
内部供电,3节7号电池,最低亮度,亮大概16秒无操作进入休眠模式,声控,有声音大概亮16秒左右后继续休眠。掉电走时也由这3节电池负责。

外部供电电流测试,最亮档200多毫安电流这电流很可观,摸表面能感觉到LED的温度。中档100毫安,低档60毫安。实际使用,用的中档,因为每个数码管的段用1个LED,低档亮度不均匀。

电池供电电流,和外部供电最低档一样,差不多。

大概测试了下时间一天误差大概7-8秒左右,还有用3节7号电池我有点接受不了,虽然现在很少停电,但是电池时间长也容易漏液,不装电池停电时间就重置,所以拆开研究下。

一尺多用,把这层镜面拆下来。

镜面反面

数码管框架部分8颗螺丝固定

没有大家喜闻乐见的“牛屎”。24脚无字单片机,自带RTC,三极管扩流驱动LED,有32.768KHz晶振。和牛屎比也没啥优势,坏了你也不知道是啥芯片,就是知道是啥芯片也没有程序,就是有程序可能一个编程器大几百。

主板背面有碳膜按键电路。这次拆开打算增加一块锂电池顶替3节7号电池,平时插电给电池一直充着电,断电后电池供电维持掉电走时。电池不用太大,尽量不破坏原有结构。

找到个DZY电池,尺寸正好,可以放原电池仓位置,那个气流传感器里面是有充电电路的,正好省事了。听坛友建议加了块保护板。

电池焊上测试功能正常,气流传感器上橙色灯亮正在充电,充满灯灭,其实也不用关注它,一直插着充的。

顺便改个RX8025T,装完发现好多图拍的不详细,反正论坛里改8025的帖子大把就那样吧8025用502胶水直接粘板子上的,上面那两处胶水痕迹是粘错位置扣下来的。(改完实测3天差2秒左右吧)

原路装回,这个装螺丝时,螺丝刀有点声音灯就亮了,晃瞎眼。

找个小电流充电头,放客厅一直插着吧。(其实把电源口改到后面更合理,就这样吧)

THE END

楼主(2025-06-04):
经过两个月,大概快了7秒钟,平均一个星期差1秒,不排除测量误差

网友A(2025-04-08):
在我印象中1688都是干批发走量的,现在也沦为面向普通人卖货的了。

年纪大了,这15年头一直在淘宝/天猫年购物,京东一年买不了几次,拼夕夕和逗音没注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印象中1688都是干批发走量的,现在也沦为面向普通人卖货的了。

年纪大了,这15年头一直在淘宝/天猫年 ...

竞争太激烈吧,都是各种送红包送卷,促进消费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以前1688看商品都是XXX件起才有优惠价,单件卖得比实体店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1688看商品都是XXX件起才有优惠价,单件卖得比实体店还贵。

嗯,我也不愿意在1688上买东西,好多标的都不是实价

网友C:
不改个高精度晶振?

网友D:
这种非常耗电。我用21700电池供电三天就没电了。

网友E:
不错,就是有点费电

带mic,语音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个高精度晶振?

已经改了8025了,不过我用的这个8025精度不太理想,3天差2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非常耗电。我用21700电池供电三天就没电了。

嗯,我是一直插电用的,那个小电池只负责停电时用,停电时,声控才亮,坚持到来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就是有点费电

带mic,语音控制吗

嗯,声控吧,不是语音控制,和声控灯一样,确实很费电,亮起来可以当个小夜灯了

网友:
改8025是对的,不改买它就失去意义了,哈哈哈

网友F:
小技巧,点亮各种亮瞎眼的LED之前,戴上一副偏光镜可保平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8025了,不过我用的这个8025精度不太理想,3天差2秒左右

几天的精度不能定性,现在天冷,晶振也冻抽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技巧,点亮各种亮瞎眼的LED之前,戴上一副偏光镜可保平安

装的时候确实亮瞎眼了没有开关,螺丝刀一碰有点声音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天的精度不能定性,现在天冷,晶振也冻抽抽了

这个精度也可以了,我对这个要求不高,要不是改电池,一天差7,8秒我可能也忍了这片其实也是我说的那种有问题的8025,当晶振用又没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确实亮瞎眼了没有开关,螺丝刀一碰有点声音就亮了

我修吸顶灯的时候,点亮灯板调试的时候必须带偏光镜,要不真是亮瞎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天的精度不能定性,现在天冷,晶振也冻抽抽了

气温低会偏快,气温高会偏慢,所以有恒温晶体。
那个什么8025里面也就是个普通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修吸顶灯的时候,点亮灯板调试的时候必须带偏光镜,要不真是亮瞎眼啊 ...

那个晃一下,眼睛半天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