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9元的NFC挂锁拆解

楼主(2025-04-08):
在老表哪 买了一个9元研究价的NFC锁,查了下据说是不用电,可以用NFC供电,开关锁,到手用 每开APP试机 无反应,本着,为下次方便,先拆开研究下

但是无从下手

底部有一大块,使劲也弄不开,只好从中间这个下手,高温解决 拆开发现其实只有4个卡子,上面下面各两个

仔细研究,正确的拆的方法先开锁,从锁孔内,拆除底板螺丝   再拆锁体和锁销,就可以无损分解,拆解中,偿试人工供电1.5V,无反应,直接给电机供电1.5V 可以驱动电机解锁,主电路上两个大电容,一个耐压10V 16v 不知驱动,全是黑胶,不好清,下次再分解 或有高手搞定给我留言,也让我学习下,全部配件

网友:
看着比较高级,之前坛友的NFC挂锁详细拆解分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769-1-1.html

网友A:
这种锁有机械钥匙吗?没电了是不是就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锁有机械钥匙吗?没电了是不是就开不了?

没有机械钥匙,手机NFC刷时,同时供电给锁,理论上是不亏电的,坏了,只能暴力拆了

网友B:
靠感应那点电能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感应那点电能驱动电机?

理论上是的,淘宝有卖的 第一次,贴子有点乱,下次会好看点

网友:
要外接电的把?靠NFC驱动电机不可能啊。另外有钥匙吗?没钥匙不敢用啊,万一坏了锁了也麻烦

网友:
NFC产生的感应电还不足以驱动电机开锁吧?如果可以设计成利用上锁的机械能发电存储起来,然后NFC感应驱动电机解锁或许还行。

网友C:
应该是先用无线充电反向给锁供电,把里面的法拉电容充满电,然后锁再和NFC握手解锁,应该是这么个原理吧

网友D:
是不是有个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个法拉电容!

没看到哦,只有普通电解电容两个一个16V 220uf  一个10V 1000uf,其他全是黑胶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先用无线充电反向给锁供电,把里面的法拉电容充满电,然后锁再和NFC握手解锁,应该是这么个原理吧 ...

估计差不多,不然靠手机NFC那点电能行吗?

网友:
NFC产生的感应电

网友:
NFC驱动电机,个人有点怀疑?

网友:
本来也想买的,卖家介绍过于简单就没下手。看拆解还是挺不错,能研究出开锁方法就完美了。

网友:
确实很强大

网友:
电池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