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螺丝胶标号高,拧不动螺丝,怎么加热螺丝比较好?用大功率电烙铁么?

楼主(2025-04-08):
挺大的器件,螺丝和器件紧密相连,是不是散热很快?
所以是不是要上大功率电烙铁才行?
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比较好呢?

网友A:
起码用风枪吧,电热铁加热不了这个吧。不过一般的这种胶水不是可以用刀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用风枪吧,电热铁加热不了这个吧。不过一般的这种胶水不是可以用刀刮吗 ...

风枪效果是不是没有大功率烙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用风枪吧,电热铁加热不了这个吧。不过一般的这种胶水不是可以用刀刮吗 ...

螺纹胶,在里面,没法用刀刮

网友:
自行车刹车!喷火枪,大号防风打火机

网友:
贴膜用的热风枪 吹这个效果很好

网友:
热风枪好用些,面积大散热快,要吹久点,最好有冲击批拧

网友:
电扳 哒哒哒就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枪效果是不是没有大功率烙铁好?

怎么可能,风枪拆这种东西比烙铁好太多了

网友:
一天到晚只知道风枪电烙铁,不会用锅装上水煮吗?嫌温度不够就用油煮。其实多数情况不用加热,只要用好的内六角扳手可以松开的,你的扳手太垃圾了。

网友:
估计是免拆的,你非得拆

网友:
热风枪试试,电烙铁估计够呛

网友B:
在工厂用过汽缸油加热给零件回火,使用时可以加热到300度,估计你用热风枪达不到这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厂用过汽缸油加热给零件回火,使用时可以加热到300度,估计你用热风枪达不到这个温度。 ...

气缸油怎么加热,把油泼零件上,然后点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缸油怎么加热,把油泼零件上,然后点火么?

像炸鸡块一样,把汽缸油倒在锅里,加热,把零件放入热油里即可。注意:是汽缸油,不是气缸油。

网友:
用电吹风就可以.

网友C:
   我拆中轴那里的蓝胶螺丝就是用电吹风,这种胶对热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炸鸡块一样,把汽缸油倒在锅里,加热,把零件放入热油里即可。注意:是汽缸油,不是气缸油。 ...

用于润滑蒸汽机汽缸的润滑油?

刹车器在车架上,怎么放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中轴那里的蓝胶螺丝就是用电吹风,这种胶对热敏感

螺丝胶都对热敏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润滑蒸汽机汽缸的润滑油?

刹车器在车架上,怎么放锅里?

你的图片只是个单独的组件,没有车架,现在出尔反尔,加上车架了,你的事情没法管,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