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只有两个通道CH1和CH2,可是面包上还有ABCD四个不存在的通道?

楼主(2025-04-08):
示波器只有两个通道CH1和CH2,可是面包上还有ABCD四个不存在的通道。按了也有反应,仔细看 A和C就是CH1 ,B和D就是CH2。很奇怪,这4个通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找说明书,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说明书,研究研究

老设备没有说明书

网友:
可以设置成 CH1 + CH2, 或者CH1-CH2, CH2-CH1, 显示的trace就是ch1, ch2的运算结果.

你现在屏幕上的设置就是A=Ch1, B=Ch2, C=Ch1, D=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