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DQ02数字电桥测试分享

楼主(2025-04-08):
去年9月底众仪官方介绍会发布手持电桥新品。经过漫长等待,终于到手。
给大家简单罗列一下参数
基本参数如下:
1、测量功能:自动、电阻、电容、电感、阻抗、电解电容、电池内阻
2、主参数:LCRZ
3、副参数:XDQ9ESR
4、等效方式:串联、并联
5、电感范围:0~100H
6电容范围:0~100000uF
7、电阻范围:0~10MΩ
8、测试频率: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
9、测试电平:0.1V0.3V0.6V
10、最高精度:0.3%
11、测量速度:1/次、2/次、4/
12、输出阻抗:100Ω
13、电池内阻部分电压范围:±100V
14、电阻范围:0.1mΩ~200Ω
15、电阻精度:0.5%
16、电压精度:0.2%
17、语言:中文、英文
18、亮度:25%50%75%100%可调
19、自动关机:15分钟、30分钟、45分钟、60分钟、关闭
20、蜂鸣器:打开、关闭
21、电桥校准:短路、开路
22、续航时间:13h

----------------------------------分割线-------------------------------------------

仪器外观:

----------------------------------分割线-------------------------------------------

包装盒配置一览图

----------------------------------分割线-------------------------------------------

下面是电桥和万用表对比(电阻精度0.01%,10ppm,温度22.5°C)

楼主:
隔壁论坛问和4080对比测量结果:

测量较大参数,两块表测量结果基本一致,测量小参数,众仪位数较为稳定,4080末尾两位会跳变20-30字。
电阻箱刀开关有9组触点,串联内阻在2欧姆以内,万用表测量为1.6Ω(因有表笔线内阻,所以比电桥数值略大)
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基准电阻测试对比

楼主:
前面有坛友提到想看看电容测试情况,现在将测试情况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两表测量结果比较接近,都能胜任维修和设计开发使用。

楼主:
这是3D打印外壳。

网友A:
看着蛮准的,速度好像一般,是台湾的芯片方案吗

网友B:
这精度不错,不过我有UT622E了,欠了一屁股债,玩不起了,不过刚弄了一台ZT703

网友C:
电桥应该测电容或者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蛮准的,速度好像一般,是台湾的芯片方案吗

主控芯片丝印被打磨了,无法了解芯片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精度不错,不过我有UT622E了,欠了一屁股债,玩不起了,不过刚弄了一台ZT703 ...

优利德找第三方OEM的,不过品控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桥应该测电容或者电感吧,

后面补测电容和电感。
从原理分析,电阻准了,电容电感也不会太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利德找第三方OEM的,不过品控还不错。

近期的表都非常耐操,前期表不如胜利耐操,胜利前面可是工地首选,现在优利德比胜利强太多了,不在一个级别了

网友D:
初代产品,完成度已经不错,但 Bug 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期的表都非常耐操,前期表不如胜利耐操,胜利前面可是工地首选,现在优利德比胜利强太多了,不在一个级 ...

国产新表都不错。只要舍得投入,都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代产品,完成度已经不错,但 Bug 仍不少。

手持数字电桥发展了很多年,可以参考借鉴的方案太多了,有BUG不怕,正针对性优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代产品,完成度已经不错,但 Bug 仍不少。

有什么bug,挺关注这表,想入,电桥还加一个内阻仪啊

网友E:
我4线开尔文夹和4线内阻笔都做好了等到货,众仪模具有瑕疵,左上角塑料和按键那块有压模的痕迹

网友:
众仪还是挺不错,示波器还没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4线开尔文夹和4线内阻笔都做好了等到货,众仪模具有瑕疵,左上角塑料和按键那块有压模的痕迹 ...

没有你说的情况,对比福禄克F289,注塑工艺一点不差。相较于某惠同参数手持电桥,很良心了。

网友F:
居然和289电阻做对比,本来289的电阻就不准,比如经典的100.05-100.06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和289电阻做对比,本来289的电阻就不准,比如经典的100.05-100.06k,

你怎么确定289就不准了,4000多交了智商税?
你对“准”的定义是什么?
万分之一 10ppm电阻,测量一字不差,你还要让F289有怎样的表现?
你把所谓“准”的表和ZT-QD02对比测试发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情况,对比福禄克F289,注塑工艺一点不差。相较于某惠同参数手持电桥,很良心了。 ...

你还是好好看看吧,我第一个返回去了,最后客服告诉我每个都这样,还做了对比,又给我发了一个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好好看看吧,我第一个返回去了,最后客服告诉我每个都这样,还做了对比,又给我发了一个还没到货 ...

嗯,的确如你所说。期待后续批次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