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掉点/焊盘的颗粒板子补点教程:小白也能轻松学会闪存补点!不畏掉点

楼主(2025-04-09):
事情是这样的,前一阵子楼主在某求助贴里面帮助(zhuang)小白(bi),和西装帅气哥友♂好互动了一下,哥说掉点的颗粒其实也不多,单独发快递不值得,楼主寻思着也是,帮助各位补点不如教会各位补点,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

本次教程友情提示:本次补点教程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人工焊盘去引出断开的焊盘,理论上通用大部分颗粒/板子的焊盘,修手机的大佬当看个乐子就行。楼主希望以最基础简单的操作实现绝大部分小伙伴都能做到的效果,本次的教程不会有很高级的显微镜(当然楼主也没有这么好的家伙),也不会有特别复杂、特别难的操作,楼主相信您只要按照楼主的操作来,带上一点儿耐心和仔细就一定能行!所以前排坐好,听楼主慢慢讲~

正好楼主非常要好的朋友@Zhu9999送了我好多好玩的颗粒和板子,有些是有些小问题的,用来这次的教程再合适不过了。
首先请出本次的测试颗粒,一颗正片l06b,BGA132的反正啥测试架都不认id了,那就随咱折腾,我已经替大伙儿问过了,这个颗粒它同意的。

记住它现在的样子,咱给它来那么一下,让它掉点儿点。具体怎么弄掉的楼主就不细说了啊,其实就是焊在板子上然后直接大力出奇迹扯下来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

有点儿残暴了,不过是值得的。可以看到掉了好几个点,实际情况下颗粒焊盘大部分时候远比板子的焊盘结实,重要的点往往没那么容易掉。掉的多的也就gnd vcc这种点,少量掉点儿vcc gnd也无所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楼主就以G3这个VSSQ点为例补点给大伙看看~

首先请出手持放大镜和11号刀片老先生,看过我前面补ce教程就知道这俩位是老演员了,(照片也是用这个放大镜拍的,手机不行啊~)这俩随便买,合适自己就行。前面也说了考虑大部分小伙伴可能没有显微镜这个条件,所以此次教程不会请出这位。当然有肯定更好

第一步操作,先用小刀片尖尖刮出引线,根据掉点的焊盘走线情况,楼主用小刀刮出了它的引线,直到能看到铜为止。小刀一般还是挺锋利的,使用务必千万小心,不要误伤自己

然后请出第二位老先生,它叫补焊盘神器什么的,差不多是这个叫法,啥牌子的楼主不说了,某宝上有,顺便一提这个东西评价两极分化挺严重的,喜欢它的认爱不释手,不喜欢的人觉得它甚至不如嘻嘻带楼主没那么好的手工和精力打圈圈绕焊盘什么的,所以选择了它。

第二步,挑选一个合适的铜皮焊盘放到我们要补的位置上。楼主相信你能很轻松做到。那你可能会说了,我手抖啊,怕焊跑了怎么办?别急~

再请出高温胶带老先生,这个将会成为我们这次补点过程中的得力助手:当然也是随便买,基本上大差不差

第三步,撕下一小块把这个小铜尾巴焊盘给它粘在颗粒上,我们的人工焊盘的位置一定要对好,然后高温胶带只粘不要焊接的部分,要焊接的部分需要留出来。这一步稍微难,需要细心一点,楼主也相信你能做到

把它固定住就不怕它乱跑了~,当然如果还怕它乱跑的话,另外一段也可以粘上,如图:

第四步就是焊接啦,这一步也会相对有点儿难,总结就是加点儿焊油,风枪烙铁都是可以的,风枪配合一个小锡球,或者烙铁粘点儿锡,对着我们需要焊接起来的地方慢慢焊上去就可以了。如果用烙铁发现刮出的引脚不沾锡的话,可以提前给那个刮出来的引线上锡,如图

热风枪配合一个0.4mm的小锡球也是可以的,多余的锡球推走就行了
这一步稍难,请各位多加练习,楼主相信各位一定能成功~

那你可能又要问我了,我这小放大镜也看不出来有没有焊上啊?简单,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加油啊,你一定会成功的!!!
第五步,小刀轻轻地割掉多余的引线,轻轻地撕下高温胶带,洗板水轻轻地洗干净,三个轻轻地你明白我意思吧

有条件就万用表打一下电阻/二极管压降,楼主补的这个是vssq,跟gnd是连通关系,所以量出来二极管压降为0,实际上没问题的。

楼主又怕小伙伴不知道量哪里,在补张图:

注意一脚,红黑表笔搭gnd(vss)和补好的焊盘就行。

恭喜你,做到这一步已经成功了99%了,剩下的就简单了。
再请出绿油和紫外线灯老先生,牌子什么的无所谓,自己用的顺手即可~楼主牌子都遮住了啊,没有打广告的嫌疑

第六步,给咱焊接好的焊盘上绿油固化一下,不然等下焊接的时候,补好的焊盘掉下来了就不好玩了,楼主习惯用小刀尖蘸点儿绿油慢慢涂,覆盖好整个焊盘和引线的焊接部分,如图:

然后是紫外线灯老先生,没有的话拿出去在太阳下面晒晒也许也可以

绿油可以涂的不用那么厚,固化起来也快,玩会儿手机就好了。这个时候颗粒还是有点儿烫手的,务必小心,此时绿油已经完全固化,焊盘已经很牢固了

最后一步,小刀刮出焊盘即可,轻轻地刮,温柔一点,像恋人在自己脸上的轻触那种感觉~
扯得有点儿远了,最终效果如图:

值得一提的是,楼主也经常看见小白问自己颗粒是不是掉点了,就是那种上不了锡的点,颜色有点儿暗淡的那种,实际上这种是高温氧化了,小刀尖把它刮得亮亮的,再上焊油和烙铁就能上锡了。真正掉点的话是焊盘一个洞一样的

洗板水洗洗干净,有条件就万用表再打一遍电阻/二极管压降,没问题的话,就赶紧试试这个颗粒有没有复活吧~

那你可能又说了,我的颗粒是黑不拉几的,看不到走线,而且全掉点了怎么办,像这样的

一般来说,掉太多的话,那就准备一个桶,一个袋子,把颗粒扔到袋子里,再把袋子套桶上就行了
当然也有办法,打磨它!

扒光它总能看清走线了吧!当然楼主只是开玩笑,如果是黑色的阻焊看不清走线的话打磨那一部分就行了,楼主用的砂纸,家里有激光机的随意,这个颗粒就等以后楼主补作业给大伙看吧,补点原理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

看完这些,补板子焊盘就简单多了,楼主个人觉得板子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补的,还是和前面一样的过程~
手上一个掉点的3281,看看:

主控面没啥事,就是背面第一颗颗粒焊盘有掉点:

按照上面的教程来补它!
稍微刮出点儿铜线

人工焊盘和高温胶带:

焊接,剪掉多余线,清洗:

万用表打个值:

已经没啥问题了,绿油封好,再刮出焊盘:

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当然有人又要问了,如果我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板子,不知道这个点要不要补的话怎么办,如下图

如果它没有任何引线的话那就不需要。有原理图什么的就看那个,那会更好

当然,本教程也只是抛砖引玉,以常见的bga152/132为切入点,希望能启发各位小伙伴更多颗粒/板子的补点。

完结!撒花!
感谢各位观看~

楼主快要毕业了,所以有时候没空发帖子,想起来鸽了好多教程,比如4ce屏蔽计划等。。楼主会慢慢更新的!!!
感谢观看!!!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老眼昏花的就别试了

网友:
这费眼睛的活我可做不来

网友:
高手  高技术

网友:
过于残暴,哈哈

网友:
这是技术活……有个掉点的04T l06还有个512的sv4……都是只剩一个通道。一直没舍得扔……等哪天有空了搞点东西试试。

网友:
这是真手艺活,手上好几个掉点的emmc,那才难办呢

网友:
没有放大镜,补点几乎把眼睛弄瞎

网友:
这活是有技术、耐心、年轻的人才能胜任,反正我是不行

网友:
颗粒板子补点教程够专业的

网友:
手真巧...

二○二五年四月九日

网友:
这是精细活,没两把刷子干不来

网友:
感谢分享,手头正好有人掉了2个点的闪存试试

网友:
好贴,很详细很认真的教会了

网友A:
不学,老纳不学

网友:
楼主技术6,这活太费眼

网友:
看完感觉我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学,老纳不学

嘤嘤嘤,,

网友B:
我也试过给316的颗粒补点,没放大镜眼都看花了,补完还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给316的颗粒补点,没放大镜眼都看花了,补完还是不能用

可能还是没补好吧,搞个放大镜就能补了,或者好一点的手机也可以充当放大镜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