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长江存储颗粒求助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型号(YMN09TC1B1DC6C)

楼主(2025-04-09):
手里的库存硬盘,有一批是使用的长江存储颗粒0x9b,0xc4,0x28,0x49,0x20,0x0,0x0,0x0 - YMTC 3dv3-128L(x2-9060) TLC 型号(YMN09TC1B1DC6C)这玩意,觉得512的盘太小,想搞成8贴1t的硬盘,奈何淘宝搜到的8贴主控板没有在已知可使用主控型号列表里面出现,有没有大佬可以推荐一个8贴的m2或者sata主控板

网友A:
8贴1t的硬盘?8贴就别想了,目前TAS(X2-9060)好像是就mas1120、2263XT、2259xt2有固件,这仨都没有8贴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贴1t的硬盘?8贴就别想了,目前TAS(X2-9060)好像是就mas1120、2263XT、2259xt2有固件,这仨都没有8贴板子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38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87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925

网友B:
支持这个制程的主控我个人知道的有2259xt,2259xt2。
这2款主控,8贴M2不好找,甚至8贴SATA也不一定好找。
如果非要做8贴的话,我个人提供个思路,找块8贴或16贴的2258H主控板(这个好找),换成2259H主控,贴上颗粒后当59xt来开。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改电压,改跳线,会麻烦一些。

要不当二手盘卖了吧,卖成通用货币,想买啥买啥。

网友:
可以选2320,有四贴的板子。我用4片256G的TAS贴了一个1TB的2320,速度不错,全盘不掉速。用2258H的CNC壳子。

补充。看错了,楼主是要8贴,那还真不太好办。其实现在销售的2320的移动硬盘板子,稍微改改完全可以8贴的,但是好像没人做。

网友:
应该有这种开卡工具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难搞

网友:
支持4楼,要不就当二手出了吧,长江颗粒支持的主控本就不多,你还想要8贴。。。

网友:
还在用X1-90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个制程的主控我个人知道的有2259xt,2259xt2。
这2款主控,8贴M2不好找,甚至8贴SATA也不一定好找。
...

赞同 这个颗粒很熟悉    SATA 估计能上58H 或者59XT2  NVME 2263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