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联想340c-151w笔记本l,更换键盘。

楼主(2025-04-09):
联想340c-151w笔记本,键盘*号键粘住了,导致电脑不能操作。
一看换整个面板要100多,只换键盘20多,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决定只换键盘。
这款笔记本的键盘是焊在上面的,不能抠下来,不想动手的还是换总成吧,相对简单一些。

现在的笔记本换键盘太麻烦,以前直接可以取下,根本不用拆机,吐槽一下。
毕竟拆机风险会大好多。。。。。
直接上图吧。。。。。

网友:
工作的台不错。

网友:
前段时间也换了个老昭阳的键盘,做工普通。

网友:
联想笔记本做工真不敢恭维

网友:
我一台10多年的联想笔记本,光键盘就换了3个了,估计是CPU过热把键盘烤变形了。

网友:
只能说是有些品牌的部分型号笔记本设计比较恶心,不只是联想,华硕戴尔的我都碰到过。

网友:
键盘设计不如以前方便了

网友:
拆键盘挺麻烦的

网友:
联想的还是ThinkPad的键盘用着手感好

网友:
工作时,还有专人拍照。好评。

网友A:
技术不 错,现在笔记本不容易拆修

网友:
拆机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 错,现在笔记本不容易拆修

acer换个硬盘都要拆主板

网友:
联想的,拆键盘应该挺简单的呀。

网友:
现在的联想笔记本现在只有的R系列,ThinkBook系列,YOGA系列做工好点

网友B:
这个还不算太恶心,那种键盘跟C面一体的,键盘都是铆上去的,那种才叫恶心。

网友:
联想笔记本做工真的非常差,比HP的差多了。这两个品牌前几年都是政府扶持的办公用品必须采购的电脑。

网友:
赚了2颗i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算太恶心,那种键盘跟C面一体的,键盘都是铆上去的,那种才叫恶心。 ...

这个也是塑料焊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