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卡瑞尔车用降压模块

楼主(2025-04-09):
以前车子买的GPS,现在没什么用了,配套有个降压模块,拆开看看

外观

电路正面

芯片P3842

反面什么都没有

谢谢观看!

网友:
输出电流小点,以前有个行车记录仪用的适配器,输出才500ma。

网友:
看着一般般啊。

网友:
下面的全图没有,这个电流太小了

网友A:
这个不是车规级的模块。

网友:
做工堪忧啊,车用感觉危险

网友:
元件焊的歪歪斜斜,工艺堪忧。

网友:
输出电流比3A原装MP2307差点。比1A仿MP2307好。

网友:
这做工一般般,一看就是小厂出品,在那个年头还算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车规级的模块。

你要搞清楚,电动自行车,和汽车。它这个标题就是“标题党”。然后电动自行车也是车

网友:
这做工差了点,照片拍的更差,好歹也拍张电路板的正面全图不好吗?

网友:
楼主很行啊, 硬是没拍一张正面全景图,都是局部的。

网友:
这焊工,我再练练,说不定能赶上。

网友:
给GPS小模块,能用就行

网友:
DC电源芯片我用的最舒服是芯谭微电子,小电流NDP2331和NDP2355,稍高电压NDP2450,大电流用NDP23A5 .

网友:
一般般,电流有点小,,

网友:
用了3842,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一般一般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没看到电路板正面长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