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突然不工作了,插卡拔卡都没显示,拆开检查电池和太阳能板,发现

楼主(2025-04-09):
如题,发现太阳能板有电压没有电流,是不是报废了?

另外都说里面是一节一次性锂电一节法拉电容,我这台为啥是两节锂电?我直接换成一节铁锂(夏天不会爆吧)应该也能用吧?
还有太阳能板电压能高到6V,那我留个usb口插充电宝5V也能用了咯?

补充:感谢各位网友提醒,紫色这个叫做锂电容,是可以充电的,用两节镍氢电池充电,机器立刻就响了一声,换2032电池充电,偶尔在充了几十秒后会响,多数不会响,打算改造一个镍氢充电电池槽,需要用的时候就插两节镍氢上去

测电压5V+

测电流0μA

右边的紫色标着lithium

右边的黑色标着3.6V

网友A:
我的没有拆,直接usb口充电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拆下来就废了,拿去重新激活吧...

二○二五年四月九日

网友:
我的也是老式插卡的,能用但是最近老是莫名的滴滴滴响,卡拔插几次就会好一段时间,也过了保修期了,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拆,直接usb口充电是可以用的

那我把内部锂电拆了试试插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就废了,拿去重新激活吧...

你仔细看防拆开关上有根铁丝

网友:
可以改成阅读灯直供电不?

网友:
汽车老是停地下车库ETC是不是会没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把内部锂电拆了试试插电用

我的没开壳,就把后面的开关粘上了,防止失效,电池还在里面直接用USB就能给内置的电池充电,冲完扔扶手箱,一年用不了几次,这玩意很省电,不过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开壳,就把后面的开关粘上了,防止失效,电池还在里面直接用USB就能给内置的电池充电,冲完扔扶手 ...

里面的电池是一次性的,不怕炸了?

网友:
这个电池和电表里面的电池差不多,应该是一次性锂电池。。威力还不错,,相当于大号的鞭炮。能当雷光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电池是一次性的,不怕炸了?

其中一节是一次性锂电池,另一节是磷酸铁锂3.2v可充电。

网友C:
紫色的那个是可充电的, 只要换黑色的那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把内部锂电拆了试试插电用

我没拆,比较懒,冲了两三次了,目前啥事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一次性锂电池,一个法拉电容吧(我的ETC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色的那个是可充电的, 只要换黑色的那个就好了

换成一个2032电池座,需要用的时候插上去行不行?

网友:
一次性电池哦

网友:
直接改USB供电、短接防拆微动,扔手套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就废了,拿去重新激活吧...

手机上自助激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