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优盘突然被分成两个盘,内容全没了,能量产吗?

楼主(2025-04-09):
正在用的优盘突然就坏了

网友:
目前检测的情况,看不到具体的主控型号,没法给建议

网友:
先别量产,用DiskGenius之类的磁盘工具,看一下分区再说。

网友:
目测ID推测,应该是AU6989SN

网友:
两个分区应该是制作工具盘的时候弄的,重新分区就行不用量产吧

网友:
先在计算机管理中看看,磁盘管理能操作吗

网友:
目测ID属于安国6989-TA系列,两个盘可能是磁盘工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