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根闲置网线,把电脑开关和指示灯引到桌面

楼主(2025-04-09):
家里电脑主机一直放桌面,这两天忽然觉得很碍事,于是改到桌子底下,但是开关又变得麻烦。于是决定做一个小东西把开关转移到桌面

需要引到桌面的有开关、电源灯、硬盘灯和reset,一共四路八根线

哪里能找到合适的延长线呢?8根线,自然第一时间想到网线

桌面的小盒子直接用模块接线,网线直接插拔,简直太方便了

电脑端截断了网线,和主机插线依次链接。现在想想,电脑端那边好像也可以用模块做接头啊

插到主板上的效果

桌面部分全部

最终成品。当时没找到带指示灯的开关,电源绿色指示灯隔着外壳很不醒目

特地在网上买了个带指示灯的开关换上,效果好多了

考虑以后做个什么好玩的工艺品桌搭,然后把这些东西隐藏进去,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A:
设计个脚踏启动开关,非用手吗

网友:
楼主好手艺给你点赞

网友B:
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键盘或者鼠标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个脚踏启动开关,非用手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要用语音、、、、鸟。

网友:
来电开机也可以

网友:
3D打印文件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
看起来像是工业用的设备开关,但是红色指示灯如果在桌面可能会有点刺眼。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
哈,这个是有点意思!

网友C:
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键盘或鼠标或来电开机。
放桌下开机也无防的,一天也就一两次。倒是要把USB引到桌面上来

网友:
主机这边也弄个网口,方便插拔。
另外,最后一张照片,按键上是啥, 鼻翔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键盘或鼠标或来电开机。
放桌下开机也无防的,一天也就一两次。倒是要把USB引到桌面上来 ...

网上买一根USB延长线,1米长的就行了,开关有点复杂了,要是我的话,只接POWER两根线,接到桌面上,其它线不动,在桌面上钻一个孔,装一个金属航空开关,又好看,又实用。

网友:
开关很容易碰到,误触就麻烦了,像接口什么的,还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个脚踏启动开关,非用手吗

人艰兄的这个想法是极好的!

网友:
我买了一根,带2个USB,开机,重启,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键盘或者鼠标开机

键盘鼠标开机貌似要PS/2口的,USB接口的没用,没开机,USB接口没电

网友:
贴上个标志就像核弹按钮了

网友:
创意不错。只是线延长了,桌面线材多又是新问题。

网友:
摆放桌面上,美观是美观,只是占地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