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解80年代末生产的有源音箱Bose video Roommate

楼主(2025-04-09):
07年刚毕业出来工作大半年,有了小几千块存款,高高兴兴的跑去广州电子产品旧货圣地淘街买回来这款n手有源音箱,记得价格是1000块左右。如今过去了快20年,最近七八年也几乎没使用过,一直处于吃灰状态。前几个月想用来做电脑音箱却发现电位器挂了~所以想拆解电位器清理一下能否恢复正常,但怎么也拆不下来……

1,内外整体。刚用吸尘器清理过。

2,内部。每个独立的零件模块均有生产日期标识,距今已经35年。

3,全频喇叭也有标签纸,刚买回来时拆过一次,印象中是84年生产的,那块小纸片橙色的,后来扔掉了,这说明该音箱为二手商家东拼西凑的组装音箱。图片展示的是Bose喇叭的特有接线方式。

4,电位器。就是这个零件挂了,应该是内部触点金属表面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5,旋钮部份。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拔出键帽。为防止翻船,不敢霸王硬上弓。

6,结束。这么老的音箱应该是买不到同款电位器了。想问一下拆友,往电位器里面滴无水酒精或喷常规去锈款WD40管用吗?可有好方法无损拔出旋钮键帽?

感谢观看!
同时附上使用说明书一份。

网友A:
用神油应该可以,旋钮那个我没办法,几个月前我还拔断了几个旋钮。

网友B:
真好,年轻就知道花钱享受,我那个时候买什么都要出师有名

网友C:
不知道用的是2030 还是1875?

网友D:
看看电位器的旋钮帽四周有没有“小沉孔+顶丝”?如果没有,就给旋钮帽与手柄结合处滴一滴煤油、缝纫机油,或喷一点化油器用的那种清洗剂,泡一泡,润滑一下,找一块薄铁片插入旋钮帽与塑料面板之间垫上(以保护面板不被撬坏),然后用粗点的一字螺丝刀插入帽沿下面,沿四周撬一撬,应该就可以撬松,拔出来。
可能因为产品年份已久,旋钮帽与金属手柄之间粘结得太牢固所致。

电位器肯定可以更换,只要你的电阻值、型号(直线型、对数型等)是正确的就可以换。

网友:
镀锡导线在方形桩上绕接的形式很常见的,有专用的绕接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神油应该可以,旋钮那个我没办法,几个月前我还拔断了几个旋钮。

看来保守治疗是对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好,年轻就知道花钱享受,我那个时候买什么都要出师有名

毫无束缚的单身男女口袋有点小积蓄,脑子里满是消费的欲望。

网友E:
电位器可以换个别的,不用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的是2030 还是1875?

没有拆下主板,看不到散热上面的功放芯片。我之前有辆开了八年多的车子,发动机仓的塑料一拆就完蛋,一碰就碎。引以为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位器的旋钮帽四周有没有“小沉孔+顶丝”?如果没有,就给旋钮帽与手柄结合处滴一滴煤油、缝纫机油, ...

谢谢!我试一试,反正不能霸王硬上弓,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可以换个别的,不用一模一样

保护键帽要紧,孤品。

网友:
喇叭皮边没老化

网友:
看着很山寨的样子,想不到鼎鼎大名的博士音响也是从山寨开始做大做强的!

网友:
电位器肯定可以更换

网友:
这种只能拔出来,我试过。

网友(2025-07-14):
既然电位器已经坏了,为保护好旋钮,可以把把 电位器从后面拆散,轴和旋钮从前方抽出来再说。

网友:
径向无止动螺钉的就是向上拔的,渗点酒精试试

网友:
看样子博士正品。喇叭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