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外屏破裂,还有必要贴钢化膜么?

楼主(2025-04-09):
某手机钢化膜破裂严重,准备把钢化膜换了,

撕下钢化膜发现外屏破裂严重,
怎么办,
这种情况是否有必要贴膜呢?
外屏破裂严重,用酒精擦拭屏幕,酒精是否有可能渗入内屏呢

网友:
换屏后再贴!

网友:
像这样的屏裂,其实可以贴。

网友A:
可以试试玻璃修复液,然后在贴膜。

网友:
贴了后手感会好些。

网友:
贴了意义是什么。。。本来还能凑合,再贴看得清??

网友B:
看着碍眼,换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玻璃修复液,然后在贴膜。

玻璃修复液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碍眼,换外屏

外屏怎么换?

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机器?

网友:
手机外屏破裂,贴钢化膜可以防止手被划破。

楼主:
换屏太费钱

网友C:
如果要换屏,那就没必要贴了,如果不换呢,买块便宜的钢化膜贴一下,安全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换屏,那就没必要贴了,如果不换呢,买块便宜的钢化膜贴一下,安全又放心。 ...

外屏坏成这样,屏幕是不是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
接着用的话,还是贴一个钢化膜,起一点保护作用。

网友:
不怕有裂纹不好看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修复液有用么

没有试过,看修复视频是有点用的,

网友:
贴膜的会送去白边的。用白边液涂一下,再贴上膜,看是不是可以勉强装作看不到裂纹了。

网友:
外屏碎这样屏幕有缝隙,钢化膜贴不住,如果触摸和显示都能正常用的话买一个大点的软膜贴上,上面贴不住的话用胶带粘一下,防止后续起皮。

网友:
屏幕都碎成这样了,有人身安全隐患,建议换个新手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