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蝉铅酸电池脉冲修复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4-09):
- [ ] 一个老铅酸电池充电器,2015年生产的,现在都用锂电池了老早就不用它了,今天翻出来打算丢的,丢之前给坛友做点贡献,算是它最后一次的发光发热(物理)

- [ ] 脉冲充电器,说是能修复电瓶?反正我记得没哪个电瓶是修复好的,饿死的都是卖废品。插上电,应该还是好的,就是输出电压一直在15-16v来回飘,莫非真是脉冲,又或者纯粹是坏了。当时应该拿示波器测测的,忘了。

- [ ] 开盖,全貌,很简洁的板子,中间分割线把板子分为高压和低压两个区域,光耦隔离变压器,安全性设计还是可以的。

UC3845D电源芯片,经典。

- [ ] 变压器开关管6A600v

- [ ] 后级整流管20A100v

- [ ] 一个开关管,直接控制输出负极通断,可能是充满后断电的?或者是防反接的,应该不会真的是脉冲开关吧,这小玩意儿还真支持脉冲修复?不理解,看它的驱动管脚从一个小三极管过来的。

唯一有价值的风扇,居然是坏的,可惜了,整个板子就没利用价值,丢了。结束

网友A:
过几个月,拿它给汽车电瓶补个电。比搭火省事。

网友B:
针对长期没有通电放置的铅酸电池,通过高压小电流脉冲可以有效激活,而且容量基本满血,我试验成功过,因为这种电池无法使用时极板硫化导致内阻极大,无法正常充放电,但是这个脉冲电压是需要非常高的,,我用的是电容降压整流,用于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只是要注意安全。长期使用或者浮充导致容量不足或者充放不正常的电池不可能修复的。

网友:
楼主把这么好的充电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长期没有通电放置的铅酸电池,通过高压小电流脉冲可以有效激活,而且容量基本满血,我试验成功过,因为 ...

哦,那我这个充电器这点电压,肯定是修复不了的了

网友:
用不到几回,偶尔补一下电可以

网友C:
好像以前只要电路板上有集成电路块,就能够叫微电脑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几个月,拿它给汽车电瓶补个电。比搭火省事。

看变压器的块头,盲猜Max输出电流≤2A,充汽车电瓶费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以前只要电路板上有集成电路块,就能够叫微电脑什么的

一如现在满天飞的所谓石墨烯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如现在满天飞的所谓石墨烯产品

是的,挺诱惑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几个月,拿它给汽车电瓶补个电。比搭火省事。

这种小充电器也就2A,汽车电瓶至少45AH,补电恐怕要充一整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这个充电器这点电压,肯定是修复不了的了

这就是个充电器,没有脉冲功能,不信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下输出电流的波形
所谓的脉冲修复 ,主要就是去除极板硫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以前只要电路板上有集成电路块,就能够叫微电脑什么的

以前但凡有单片机的基本都这么叫,

网友:
别仍呀,给我不好

网友:
P75NF75是 个MOS管,防反接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偶尔充充汽车电瓶

网友:
感谢分享,我曾经也买过蒸馏水和酸剂,本来准备给电动车的电池加的,但就是因为没有楼主的这个检测仪器,以后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