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PP跑路的智能音响 漫步者MA3 拆开看看能否加个蓝牙或AUX

楼主(2025-04-09):
应该也是论坛买的吧,音质很不错,就是APP 跑路了  现在只能dlan或者airplay,听音乐都很不错,就是不能连电脑看视频啥的  延迟太大了  所以拆开看下看能不能加个蓝牙板或者aux啥的   主板看了一下  看不懂  就发出来给大神门看看 有没有办法,主要是音质很不错。主板上预留的只有个 SRVG  不知道是啥接口。

楼主:
就发现这里有个接口。

网友A:
加aux是可以的,在功放输入出接线,要分析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的MA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118-1-1.htm

你这个网站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aux是可以的,在功放输入出接线,要分析下电路

看不懂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的MA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118-1-1.htm

搜到你的帖子了  我原来也给你回复过,看到wifi模块有I2C接口  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借口加蓝牙。

网友:
直接淘一个蓝牙带功放的板子,直接塞进去,搞定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经常有APP跑路的,好在不用APP,也可以听其他的音乐就行。

网友C:
换一个蓝牙音箱也不贵

网友:
难度很高功放接收IIS信号,数字的。干脆直接买个D类小功放替换电路板。

网友:
APP跑路的音响,如果说能直接连蓝牙还可以用,恶心的是有的连蓝牙必须在APP里才能连,就没得搞了

网友:
有些厂商就是恶心人,屁点销量也要弄个APP

网友:
想不到漫步者倒相管设计有点意思!

网友:
以后不买有app的东西就对了

网友:
TF卡槽在内部不让插卡?

网友:
蓝牙板接音频。

网友:
APP跑路是啥意思,公司倒闭软件也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蓝牙音箱也不贵

原主板的效果很好  换了功放音质不好  也就成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