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的微笑鲨QX-D440骑行灯拆解

楼主(2025-04-09):
一分购的强光骑行灯

固定带

开关按键

灯头聚光杯

C口充电

电池

灯珠

控制板

灯珠

全家福

楼主:
这个灯也是亮,弱,sos.三挡控制,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怎么改成一个档位,

网友A:
厂家连点焊都不用,纯手工?

网友:
一分钱也许能照亮几个一分钟吧。

网友:
最便宜的灯大概都是这种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连点焊都不用,纯手工?

特意倒回去看了看,还真是。。

网友:
我花了两块多,亏大发了

网友:
微笑鲨高端低端货都有

网友:
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哈哈 谢谢分享!!

网友:
性价比太高,应该多买几个,拆锂电池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网友:
电池差点意思,要自己改。

网友:
超级划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