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块多撸的触摸调光模块,用来改了落地灯,可惜开始的预想没实现!

楼主(2025-04-15):
之前用杂七杂八的材料D了个高颜值的落地灯,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807-1-1.html
LP说单路都太亮了,好吧,在马老板店里找了个触摸调光模块,红包后2块多到手

具体参数

待机电流看着比较高,其他家也有写5mA的,后来实测实际很低,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模块正面,弹簧是触摸输入点

5V的LDO,主控虽然是个白板,但只能是MCU了

标记1、2、3的焊盘是功能模式选择端

输出是颗NMOS,控制负端

背面啥都没有

开始的想法是这样装在球台铝管里,触摸该管以及与之相连的铝灯槽来控制灯

但由于这些金属件会导致触摸端容性大大增加,估计控制不了,具体后面测试

先焊好线直接测试

触摸亮灯没问题,模式偶设置成2,即短路焊点3

关闭状态下的静态电流只有20uA,不用担心待机功耗

用导线把触摸弹簧连接到铝灯槽上,触摸灯槽、弹簧,完全不能控制开关

单接球台铝管倒是可以控制
看来开始的预计是正确的,预想实现不了了,只能另做打算

原灯条线短了,加长一截

球台铝管上端加钻一孔,方便穿线

穿管焊接好模块,测试OK

打算把弹簧穿过球台铝管条孔露出来,作为控制点

板子全部用PVC胶带缠绕,做好绝缘

弹簧也包上,避免短接到铝管上,导致不能控制

装好的样子

灯关闭的时候

触摸一下,灯亮了,持续触摸就是调亮或调暗

模式2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记忆设定的亮度

点亮后,弹簧中心的蓝灯发光

最后来个动态演示

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控制点偏高,坐沙发上得伸长手才够得着

这落地灯基本算是告一段落了,有其他想法时再折腾

网友A:
俺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B:
圆首摸电门——抖起来了

网友:
越来越完善了

网友C:
扭电位器的可能更实用,但是没有这个b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想搞一个玩玩

可以搜一下,找那种搞活动还包邮的

网友:
做的不错,下次可以改太阳能灯那种遥控。不用伸手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触摸灯做的很好,你可以不用睡沙发,跪搓衣板了;话说:现在有低压5V的,触摸和遥控的小电路板,如果替代你这种电路,就更完美了;遥控器也可以调灯的亮度,触摸的按钮,也可以调亮度;我就做了两个小台灯。

网友:
球头用料单薄,得换摄影用的加厚球头。希望楼主无级调光没频闪。

网友:
再加一个遥控器完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首摸电门——抖起来了

人奸你看你,就见不得好

网友:
还不如搞个遥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奸你看你,就见不得好

哈哈,你懂这是啥意思吗,南方人恐怕不懂

网友:
真不错,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调光是改变频率还是改变脉宽?

网友:
静态电流够小

网友:
这模块小巧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diy制作帖
天气热起来,元首小制作频率提高

楼主:
哈哈哈,都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电位器的可能更实用,但是没有这个b格高

也是种方式,就是体积会大点,也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