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21-05-12]量产显示GPIO错误

楼主(2025-04-09):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21-05-12],量产中显示, GPIO错误。(0025),

楼主:
U盘信息如下

网友:
我也没搞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二○二五年四月九日

网友:
扩容的,清空再低格试试。

楼主:
这是我U盘的信息情况

网友A:
短接
LED负极-->GND

楼主:
要拆开短接吗,不会啊

网友(2025-06-20):
插上优盘能识别的话,找个高版本的工具从新低格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
LED负极-->GND

正解,用此方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