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拼多多42块买的JGY嘉广榆无刷角磨机,用的5025电机

楼主(2025-04-09):
在拼多多花了42块钱,买了一个无刷角磨机裸机,没注意是大艺接口的,手头只有牧田接口的电池,只好又花3块钱撸了个牧田转大艺的电池转换器。今天都到货了,拆机发现,无刷电机是用的5025的,理论上比上周买了又退货的用5015电机的菠萝货有劲些,感觉这是一个良心卖家。下面是拆机图:

楼主:
下面的图是退货的采用5015电机的无刷角磨机拆机图,希望大家睁大双眼别上当了:

楼主:
继续补图,5015电机的拆机图:

网友:
板子密封了?东西还是挺好的~

网友:
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这价位基本没有铝线的

网友A:
感谢提醒。最后那个是遥控器吗?

网友:
刚看了退货的那个帖子,正好又看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醒。最后那个是遥控器吗?

那是显示开孔对不上发光管点位的显示盖板兼调速按钮。

网友:
上周六十多买的耐艾斯裸机,也是大艺A3接口,自己组的电池。
5025铜线电机,内部从电调控制器到壳子,做工要比你这个40多的好一些。内部忘了拍照了,这个价格真的很满意了。国产电动工具真的卷。

网友:
两个型号,尺寸能小那么多,那力量也肯定是小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图是退货的采用5015电机的无刷角磨机拆机图,希望大家睁大双眼别上当了:
...

哪个店?值得买吗?想撸一个

网友:
第一个看着好点

网友:
天天看好想也买一个

网友:
无刷电钻角磨机的都这么便宜了,加上电池和220V的也没差多少钱咯。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是铜线的吗!

网友:
做工不错,家用非常方便

网友:
铜线还是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