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前些年论坛买的逆变器坏了

楼主(2025-04-09):
2015年左右论坛买的,后来坏了,当时维修技术不到家,一直放到现在,中间试着修过几次放弃了,最近修好几个电瓶车充电器,又把手上一个24高频3000w正弦波逆变器也修好了,年前修到现在,边修边研究,现在觉得又有信心了(镊子电桥,便携示波器,mos测试仪都有了,当时有个高压大电容被我拆了不知道放哪了,只能通过图片大概知道直径22高度好像跟变压器差不多高25高左右。容量不知道了,当时发帖没拍到容量,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同款?

楼主:
前些年论坛买的逆变器坏了

两个逆变器发到一个帖子了,主要还是想知道那个12v修正波逆变器的大电容是多少?

楼主:
那个24v高频逆变器最后还是前级mos管腿有断的,全部拆下来才发现的,后来换件后用的明伟350开关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去上机测试,每次的保护板保护,以为前级驱动板坏了,又是检查sg3525又是guanlm324,前前后后那几个元器件拆了好多次,图腾柱也拆换几次,变压器都拆了,最后啥也没坏,直流电源小了。目前一切正常,自己修过的,用起来知根知底,再撂挑子,都知道啥脾气了。现在还一个毛病就是刚开机电压215v温度高了电压就上到240v了,deepseek说是后级反馈电阻电容老化tl431啥的问题,懒得弄了,电位器调低就这样用,最高不超过235-240,刚开始低点不管他了。

楼主:
打字,带表情了,后面的文字出不来,发了好多重复的

网友A:
修了几年发现是管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了几年发现是管脚断了

不是,一个帖子发了两个逆变器故障描述。管教断的这个是后面这个24v正弦波的,这个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几年发现是管脚断了

是人为?还是自然断?

网友B:
最后修好了吗?我就关心结果

网友:
估计修好了

网友C:
厉害。进步神速,都能修逆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修好了吗?我就关心结果

这个12v修正波还没修,不知道电容多大了

楼主:
这个12v修正波还没修,不知道电容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进步神速,都能修逆变器了

得益于现在小视频发达,工具先进,坛友们热心

网友:
工具够齐的

网友:
滤波电容,电压高点,容量大点,终归不是啥坏事,也别超出太多。

网友:
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要那么多逆变器啊,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网友:
找到频率和输出电压基准电阻,加电位器改微风扇调速器,每分钟600到750转小微风扇容易烧线圈,降频到30赫兹正弦波,电压降到130伏,解决容易烧线圈问题,继续微调频率解决共振噪音。

网友:
看做工还行,修好了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