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接线位置影响电池充电电量

楼主(2025-04-09):
之前我给魅色充电器加了个typc充电口,导致电池没充满就提示已经完成充电。

不经意间扔了不少电池,直到有次电池充满后换到另一个充电座
结果提示电池才充了一半。

妹妹以前的老笔记本,她放了很多年没用,我修好充电,电池滚烫。
在我这里又放了快1年。昨晚拿出来准备拆屏幕用。
电脑开机1小时就没电了。把电池拆了看看能不能继续用。

笔记本电池内部是2并3串结构,其中一并有一节都脱焊,点焊位置的脱焊。
拿出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这次电池拆了充电,一点温度都没上升,不发烫。

顺便把充电器的线重新改一下,不然加的typc口就不能用。

LGDAS31865电池是1100毫安容量.

几年前每天打卡攒卷,然后用卷抵扣后下单充电器,买了不少充电器,现在店家已经不卖了。

随便找了一节电池测试,只有56毫安电量。这还不如一节7号电池。

担心自己焊功不好,就没从前面接线,是走背面接正负极输入。

这是第一次接的位置,怀疑是不是输入离某些电阻电容太远导致充不满。

把正极线改到正极过孔上面,依旧是充不满。

提示充满了,指示灯不闪,实际只充了一半

另一个充电机继续充就可以

换到自带安卓口,就可以继续充。期间怀疑过线,也怀疑过充电器原因。
找了好几条线和几个不同牌子原装充电器,最终还是断定在typc接口焊接的有问题。

改到前面试试,说不定是某个元件坏了导致充不满呢。毕竟大家都不希望typc背锅。

输入线改到前面,就可以继续充。

我测试电池容量都是设置最低3.6V,你们都是设置多少V?电池最低安全放电电压多少V呢?

刚才又看了一下,正面焊接,负极是经过 R10  R19 两个阻值r050电阻的。  背面焊接时刚好跳过这两个电阻了。

网友:
还有这情况?为什么呢楼下解惑

网友A:
主要没接对的话电池组里一部分没充到吧

网友B:
放电容量测试的话,容量型的锂电小电流放电一般到2.8V截止就行,动力锂高倍率放电一般设置到2.9-3.0V截止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C:
看半天没看懂,会改c口的,家里没有万用表?改装好后,包括充电器充满后,不检测相应电压?

网友:
焊接面积不够?

网友:
放电电流越大,截止电压越低,放电电流越小,截止电压越高,(比如5A电流放电,截止电压可以到2.6V,但是100mA电流放电,截止电压3.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没接对的话电池组里一部分没充到吧

单节那款焊在后面有问题,双节的以前就焊在前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容量测试的话,容量型的锂电小电流放电一般到2.8V截止就行,动力锂高倍率放电一般设置到2.9-3.0V截止比 ...

收藏了,下次再测试就按这个标准,我担心过放回坏电池,其实电池已经很旧了就没保护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半天没看懂,会改c口的,家里没有万用表?改装好后,包括充电器充满后,不检测相应电压? ...

我对人或者对物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不会随便怀疑它。能工作的魅色,就没去测试最终停止后的电压。前面改过好几个都是走前面焊线,唯独这个是后面焊线。

网友:
好东西还是好,用料扎实

楼主:
板子背面焊接的面积还是比较大,前面焊接时直接含在充电口的脚上,面积反而更小一些。

网友D:
这明显是电芯不行了,内阻忽高忽低,自放电也大。看着是充满了取下放一会再卡充电器上还能继续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电芯不行了,内阻忽高忽低,自放电也大。看着是充满了取下放一会再卡充电器上还能继续充 ...

新电池 也不行,刚才才发现是我走背面焊接时跳过了几个不该跳过的电阻导致的。

网友E:
这个充电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不错啊!!!

论坛积分去兑换,各种电池都可以充

网友:
我截止一般设到3V,

网友:
看起来就是背后焊线跳过了RI9,R20的原因了,才充不滿的。

网友:
还是电路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