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户外便携丁烷气罐,韩国脉鲜MAXSUN 质量真好

楼主(2025-04-09):
现在国内便宜的丁烷气罐特别多,其实里面的气不值钱,外面的壳值钱

这个气的质量真的很好,剩一点点都能烧很久。虽然在网上厂家买的,也不贵。便宜的千万不值得。

网友:
割开看看里面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不错,户外多 备几瓶

楼主:
这个气的质量真的很好,剩一点点都能烧很久

网友:
用完了 自己拿液化气灌就可以保存住这个质量超好的气瓶了。

网友:
丙烷或者丁烷的都可以

网友:
抛开价格谈质量都是耍流氓

网友:
脉鲜有不同价位的产品,不能只看牌子,上图这个就是和楼主的一样的,韩国产,它这个瓶子是专利的,防爆气罐
下面这是我上个月买的国产瓶子,非常便宜,价格能错1倍都不止。

这都是周末假期去露营用的卡式炉之类的,使用起来感觉也没有名显的区别。严格按照安全规范使用才能安全。

楼主:
那种喷火器,必须用它

网友:
俺买的TB上亮块多一瓶的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开始是和焊丝喷枪一起买了修复纯铜毛巾架,失败

后来和卡式炉一起装在安全箱里,放车上露营用

再后来听说太热不安全,就全部放家里了

网友:
好像我买了好多瓶,扔那都忘记了

网友:
mark一下,万一用得到呢

网友:
你到底是要说气罐好还是气好,一会说气不值钱,一会说气好。

网友:
没怎么用过

网友:
户外活动的确应该多备一些

网友:
这种罐子还是在家用用就行了,户外不推荐。
我玩户外时为了便宜,最早就是用这种长罐,晚上睡觉罐子必须放在睡袋里,否则第二天做早饭时就会气化困难,火焰一喷一喷的,后来换了扁罐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国产的就很好用且比外国货便宜很多。

网友:
用过这个气加一个转接嘴充打火机和充小喷枪和接大焊枪用,这个进口的脉鲜气体气化后基本上没有油状的余液残留,燃烧气压一直很稳定,国产便宜气和仿冒日本的气我遇到的很多都是气压不稳定(满气的时候气压很足,大喷枪火焰又硬又集中,用了大半后火焰明显变软变形集中度变差),经常发生残留的油状物积在喷枪阀门内以及堵住喷嘴导致丁烷气化不完全,火焰忽大忽小乱跳,就是得定期拆洗喷枪/焊枪内部维护。至于选哪种就看个人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