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合一便携T12。完美契合各种条件。

楼主(2025-04-09):
没有边做边拍的习惯,直接晒成品吧。

展示完毕。本款支持220V输入,快充头,充电宝输入,大艺A3款电池输入。
诱骗器输出端有电压会亮红灯,强迫症忍不了,串5A二极管后并入220V输出端,忘拍照了,说明一下。

合体成功,这是A3电池接口。

点胶技术不好,贱笑了。

试机成功。可以带着到处溜达了。

分享个小技巧,旋钮帽太紧,拔不出来。可以用镊子推进去。
有元的捧个元场(每天签到都不够打开网站的……),有人的捧个人场。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
移动版的超实用

网友:
实用就好,不必追求极致

网友A:
建议旋钮放在侧边,放在上头我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B:
移动T12关键要一块电池

网友:
多功能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旋钮放在侧边,放在上头我总感觉不舒服

我也这么觉得。楼主的这个布局,收纳不方便。
建议放在侧面或顶(底)端。
然后再刻画一些刻度线,标明大致温度。

网友:
苹果白光吗?

网友:
屏幕加块屏幕就好看了

网友D:
我直接用USB转取电座的壳子做,可能是当前电池版的最小尺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8387-1-1.html
后来加了个5525的DC口,可以放进美术盒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旋钮放在侧边,放在上头我总感觉不舒服

插头在顶上才难受,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T12关键要一块电池

有20V充电宝,有锂电钻电池,还得自带电池不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觉得。楼主的这个布局,收纳不方便。
建议放在侧面或顶(底)端。
然后再刻画一些刻度线,标明大 ...

开关,插头,旋钮,总得有一个在顶上……右撇子放右边觉得挺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用USB转取电座的壳子做,可能是当前电池版的最小尺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8387-1-1.htm ...

我打算把T12的胶枪拧usb取电座上,等啥时候无聊了搞。

网友:
我也是因为群友说无刷钻劲儿大,买了无刷钻,因为无刷钻电池21V,买了电池盒,装了T12控制小板,做成移动的,但我一般都是室内干活,移动款用的很少。倒是成本低,所以就做了

网友:
接着搞个245的哈

网友E:
你这个电源是14v的改的吗

网友:
不错,实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源是14v的改的吗

16V的,改了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