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保险丝什么电流能断?

楼主(2025-04-09):
在pdd上花了约4元钱买了一个宣称60W锂电烙铁控制板,回来后看了下其做工不错,但不是什么电烙铁控制板,而是电子烟的控制板。

在测试该控制板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电流输出到17A,万用表 T21L,136B+ (都是原装10A保险丝)都没断。

一、万用表显示6.25安,控制板显示输出功率5W、6.37安,万用表与控制板显示电流大差不差;

二、万用表显示8.85安,控制板显示输出功率10W、9.04安,目前还在万用表的工作范围内;

三、万用表显示超量程,控制板显示输出功率35W、15.8安
注:我用另外一块表UT98XD(最大20A)接过显示约17安;

另1:我还在136B+的表上测过,17A工作电流10A保险丝也没断。
另2:我将这个10A的保险丝换成快断 F1A的,在控制板5W(6A电流)的输出下断了(已经是保险丝6倍的额定电流)。

我的问题是,这10A的保险丝多少电流能断?原装表的保险丝不合格
    测试过程中也将原装10A保险丝换过F10A的,F10A与上图F1A同一品牌,结果也是在17A的电流下没断,这个F10A的保险丝也是假货?

网友A:
具体要看保险丝规格书

网友:
不要买便宜货

网友B:
万用表保险丝不用刻意多少安断,

其主要参数是短路了谁的熔断时间短。

时间越短,对后面的破坏越小。

网友:
保险丝熔断和时间还有环境温度也有关系的,

网友C:
功率35W、15.8安???电压多少???

网友D:
热积聚造成阻值上升然后超过合金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积聚造成阻值上升然后超过合金熔点

这才是熔断的原因!

网友:
一般都是2倍以上电流才熔断,熔断时间反时限特性

网友:
电流保险丝熔断电流我试过,有的能达到标称值5倍电流才缓慢烧红熔断,10倍电流才能瞬断,电流保险丝一般几种的,有快断的,慢融的,普通的,保险丝是过流发热达到熔点后断开,简单的快断保险丝就是用一个小弹簧来加速保险丝断开,有的快断是用特殊低熔点合金和特殊结构来达到快速熔断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要保护电路元件,就用快速熔断的。

网友:
买的便宜保险丝很多达不到规定的性能。不放心可以自己制作,就用铜线来做。很多人的数学不太好,我根据公式做了一个表格,按需代用即可,比买的便宜货准多了。

网友:
福禄克的保险丝肯定准,可是一个保险丝比很多便宜万用表都贵,与其烧保险丝,不如烧万用表更划算。

网友:
我的万用表烧断过10安培保险丝,我根据表格用0.25的铜线做了10安培保险丝换上,后来又烧了两次10安培保险丝,万用表安然无恙。

网友:
福禄克的10A保险标示的瞬间电流是1000A,也就是100倍,但标准电流下肯定是不能熔断的,至少我用表长时间测量9A电流时没有出现过问题,什么电流下会爆不清楚,毕竟价格在那里,不舍得随便测试!

网友:
一般标称值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保险丝规格书

拍照时用的万用表原装保险管(没有保险管规格说明书),我还担心原装的不是快断型的,电子烟控制板每次能通电约10秒左右,估计慢断型也该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保险丝不用刻意多少安断,

其主要参数是短路了谁的熔断时间短。

保险管是控电流的,应该与电压无关吧。

另,电压控制板上也有显示0.8V~1.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35W、15.8安???电压多少???

保险管是控电流的,应该与电压无关吧。
另,电压控制板上也有显示0.8V~1.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积聚造成阻值上升然后超过合金熔点

室温工作,保险管没有特殊降温。电子烟每次最大工作时间约10秒,我试过17A电流,通电时间10秒,保险管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