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潮700 散热改造,直接怼着CPU吹

楼主(2025-04-09):
办公跑几个服务发热严重,联想潮700 散热改造,直接对着CPU吹。效果立竿见影,外观不影响。

楼主:
联想潮7000 标题打错了,我只提供这思路,见仁见智。忘记测前后对比温度,但效果是没话说。

楼主:
这几天大家很喜欢这帖子,继续复跟新下详细图,
这是拆开样子,和里面内部图,这次加点机油效果丝滑静音(汽车的机油),这也是外壳开洞的图,我没热缩管做两线的绝缘就简单用透明胶布进行绝缘,风扇是5v 的风量很猛中间透明胶布的地方是串联二极管1n4007 降压0.7v 风速低些噪音小谢。毕竟要办公。

楼主:
我还有一个 华为无线耳机 freebuds 4i 仓加电池的帖子,欢迎大家围观,提提建议。

网友:
直接吹扔热管肯定不一样

网友:
700还是7000?

网友:
办公室开空调

网友:
电源内置了?

网友:
没开孔?吹的外壳?

网友:
拆壳换硅脂啊,再把风扇灰尘清理一下,有那个支架就够了,不需要额外的风扇了

网友:
没有防尘的措施,直接对着CPU吹,估计时间用不久,电脑就会出问题呀。

网友:
这个改造挺好的

网友:
竟然是外挂。好评。

网友:
改外观的都不是好主意

网友:
额,直接挖孔

网友: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瞎搞,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风扇下面打了洞?

网友:
打孔直接外挂,真舍得下手

网友:
直接弄个笔记本散热座

网友:
以为是服务器改造呢

网友:
风扇外面加个滤网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