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忍不住改了台明纬可调电源1-90v

楼主(2025-04-09):
先上成品

预计的样子:

实际的样子:

旋钮虽然大了点,不过手感真的不赖哦。

手头已有不少配件,比如辅助的电源,各种电阻,电容。采购了S-350-27电源加温控开关等少部分元件。
先做外壳,考虑到我的辅助电源较大,所幸就把电源加高,增加内部空间,还可以便于散热,顺便还放一个5v的usb输出,方便给吸锡风扇充电用。

预估各个元件的空间位置:

这是面板的布局,既然空间大了,所以原来的电源输出口都保留下来。左下角位置刚好放一个usb输出口。表头就用普通的,要求不高,懒得折腾:

上盖开孔用上原来的风扇,屁股也开个洞,省了给铝壳子开洞:

先改调压调流的线路:

改电感,加共阳,风扇电路也调整,加上温控开关40度就开扇子:

接上辅助电源等等,连上维修开关,没短路~测试OK:

开始装机~贴上usb口,散热片贴上:

屁股的管子也加上散热片:

面板的接线柱接好,泄压的电阻怼上:

简单校准下表头:

收工。

网友A:
壳子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B:
27V的不改变压器,能直接调到90V?
另外反馈网络应该要改供电的分压网络的吧!

网友:
90V时电流不会大,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V的不改变压器,能直接调到90V?
另外反馈网络应该要改供电的分压网络的吧! ...

变压器没动,主要改电感,增加共阳组成全桥整流电路。具体这里有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4050-1-2.html

网友C:
进线螺丝做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线螺丝做绝缘

直接卡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是用什么做的?

3D打印的。

网友:
都干到这程度了,上数控代价也不高呀!基本就是表头+旋钮的钱就够个数码管的钱了。

数控方便很多哦!

网友:
三维建模不错

实际外观有点丑,哈哈

网友:
花里胡哨啊,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我改的用了几年后可调电阻就坏了,按坛友桃园客分享的做了个数控板,除了电流小于1A时不准确,其他都还可以。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几年不坏。

网友:
把外壳加高不错的想法

网友:
外壳是3D打印的

网友:
楼主干得不错!随便提一嘴,表头和可调旋钮交换一下位置可能使用更顺手

网友:
3d打印真是爽啊

网友D:
面板的接线柱接好,泄压的电阻怼上,泄压电阻用多大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的接线柱接好,泄压的电阻怼上,泄压电阻用多大更合适?

我这里用的是水泥,5w5.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