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可调扭力小电批 。

楼主(2025-04-09):
小电批  。

可调扭力

开关

带整流桥 ,直流电机

扭力调节部分

尼龙齿轮

这样看380电机是加长轴的 ,大概2CM多 。

撬一下 ,拆下扭力调节部分。

由三个弹簧 。这种电机轴太长,没有这样的电机更换 ,

拆到这里,用24V直流电源 ,小电机可以转  。。。

网友:
看上去有点时间了

网友:
这个成色看来用得不少啊

网友:
改个外挂电池的

网友:
220V 直驱的?

网友A:
24伏才转??是不是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伏才转??是不是老古董了。

110V的电机 ,24V 电压低了

网友:
最近电动螺丝刀挺火呀,大家都在发这个。

网友:
看上去有点时间

网友:
皇上古董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