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2v平衡车电池包DIY制作

楼主(2025-04-09):
42v平衡车电池包DIY制作。文字后编

补充内容 (2025-4-11 22:02):
这个三元锂电池包的制作考虑了很久。有两个平衡车电池包要制作。春节前拆了一个,电池是泓力锂电池。没有编辑按钮,字写不下啊。字满了。。.....

网友:
我也给宝宝改了一个!结果是电池容量太足,好几个小朋友都玩累了,还有电!

然后他们就不玩了!

然后就看到有理论称,不能给小朋友的玩具很多电池,必须让他们玩的意犹未尽,还期待下次!才能保证长久的兴趣

网友A:
长虹三杰,多少钱一个?

网友:
可以利用一下改成电动三轮车

网友:
三杰10C,我在多多砸金蛋分2次也买了10颗,均价2元多一点。内阻14毫欧左右。
用电子负载实测,虽然肯定是B品,但它竟然足容。
用20A放电能放1800mah,截止电压2.7,停止后回升到3.1,然后继续用10A放,加起来容量超2000,
室温20不到,热成像显示电池温度70+,整体比较优秀,算上价格,无敌。
最近再砸蛋,都遇不到想买的电池了。都是二手拆机了。

网友:
也想组个10串电池包,可惜一直没找到便宜的30A保护板

网友:
娃娃有一个,虚标电压,不过玩几天,没兴趣了,长期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虹三杰,多少钱一个?

并夕夕买的。随时变化大概3元一节。

网友:
手气不错,省钱,有工具方便DIY,

网友(2025-08-29):
9个焊点分别连接电池,谁能讲讲这种保护板的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