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精致小巧高亮的蔚虎VTIGER钥匙灯K1开箱试玩

楼主(2025-04-09):
钥匙灯可以说是最能体现EDC功能的照明产品,首先体积要小,其次亮度要超越手机闪光灯,再次要结实耐磨,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待机续航时间,方便充电常备无忧。

看到一个国产新品牌——VTIGER蔚虎推出了K1钥匙灯,小巧便携、外观喜人、手感扎实、亮度充分,入手体验效果很好,个人建议改名叫“威虎”更加贴切。

精致小巧好携带

开箱即是惊喜,包装盒本身就不大,K1更是精致,礼盒包装、配件齐全,充电线、钥匙环都配好了,用起来当然更方便。

K1确实足够小巧,长宽厚尺寸约为53×20.5×11mm,也就是指尖大小,符合日用定位。

K1采用一体化灯体外壳设计,保持整体长方体造型,尾部开有3.5×3.5mm的钥匙孔,方便挂起使用。

K1使用锌合金一体加工成型,净重38克,具备扎实的手感,保证坚固耐用、便于携带、快速散热,配在钥匙串上,既是工具也是配饰。

灯体表面采用电镀工艺,有蓝色、灰色和黑色三种颜色可选。电镀着色牢固,耐磨性能强,与钥匙日常放在一起,一个礼拜也没有出现掉漆的情况。

灯体表面采用多段式的菱形+三角形切割,几何风拉满,在光线下形成不同明暗的变化,而且带来防滑的手感,进一步提高使用感受。

除了挂钥匙串,K1还安装一枚高弹力不锈钢背夹,可以将其夹在背包上,便于携带,夹在帽檐上,相当于一盏帽灯,进一步提高实用性。

K1的尾部之内还有一枚强磁铁,可以牢牢吸附在铁制品表面,带来解放双手的照明,作为定点照明的工作灯、阅读灯,也非常合适。

双灯并排照得亮

K1为双光源设计,两颗高光效LED并行排列,与灯体呈45度角,带来一些变化。小灯珠、无果冻,配合两枚独立的光面反光杯,形成均匀圆满的黄水效果,这是偏聚光的实用照明。

正白光照明色温约6500K,内部使用的是恒流调光电路,3个常亮照明档位都没有频闪,也没有电路的啸叫,看久了眼睛不会累,可以长时间使用。

小灯亮度高,主光斑可以用小、圆、亮来形容,也有很大面积的泛光照明区域,形成一大片均匀的亮度区域,照明范围大而且清楚,反光不刺眼。

钥匙灯最方便的就是随手使用,晚上遛弯遇到较暗的地方,随手取出钥匙,就能点亮K1,这照明亮度、幅度和效果比手机闪光灯确实强多了。

走到小区外面,在一些户外的自然路面,没有路灯,打开K1足以看清周围的情况,走路不用担心磕着碰着,保证你的足下安全。

K1的最大光通量为800lm,中心光强也有4225坎德拉,照明距离轻松超过百米,能够达到130米左右,正前方亮度大、看得很清楚,形成更聚焦、更亮、更远的照明效果。

偏聚光的照明,也有大约90°左右的视野范围,泛光区也能覆盖中近距离较大的范围,照明的远近层次分明,让你在黑夜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

三档可调方便用

K1通过灯体正中偏上的开关控制,按键位于灯体表面切割的正方形凸起之内,直径刚好10mm,表面是细密的同心圆环纹,提高按动手感。

手握钥匙串,拇指按动开关位置比较好,不会觉得别扭。开关有清晰的触发反馈,操作灵活方便。

为了避免揣兜里误碰开启,可以长按K1的开关,主灯开启后闪烁两下并熄灭,就锁定了开关;再次长按开关,直到主灯亮起,即解锁。

K1有三个常亮档位,并且有档位记忆功能,短按开关可以开关机,开启记忆档位,此后长按开关可以换挡,在低亮10lm—中亮150lm—高亮800lm之间循环变化,档位简单、逻辑清晰。

双击开关,K1将开启800lm的双频变频爆闪,为钥匙灯增加了实用的功能,在遇到危险情况时,可以自救自保。

内置电池续航久

K1内置一枚聚合物锂电池,可供800lm高亮档位使用一个小时,低亮档位更是可以续航10.5小时。打开后仓盖,可以更换电池。

开关正中设计了一颗红、橙、绿三色电量指示灯,按动开关就能以颜色和状态提示当前电量,非常直观。

K1灯体的一侧设计了TYPE-C充电口,由带弹力的防尘盖遮挡,平时插上电就能给K1充电,直到红色指示灯转为绿色,就表示充满。

作为一款日用装备,K1整机具有IPX6的防水能力,泡在小溪里也不会进水短路,超过了生活防水标准,使用完全不用担心。

钥匙灯、新选择,VTIGER K1,指尖光明、照亮前路。

网友:
象手机电筒,也像一个专门的小电筒。

网友:
我只关心:第一,这玩意的价格,第二,他支不支持双CC口线充电
特别是第二个问题,前两天买了个在国产也算有点名气的充电鼠标,AC充电正常,CC不充电,再往前,超市买了个充电台灯,同样的只能AC线充电,还有某多多上买的一块9V万用表电池,也是只能AC线,后来又买了一块才支持CC线,包括某宝上那些C母口四线的头子,改装出来的东西也基本上是只支持AC线,那些商家们多焊两个下拉电阻上去,也不知道正常能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长时间放在身边外观是不是可以磨花很丑

网友:
看正面以为很薄,看侧面发现是砖头

网友:
以前买过钥匙灯,挺好的,就是还没用卡扣就断了

网友:
这个VTIGER拼音的话,怎么能拼成------蔚虎    呢,也拼不出------威虎,我到感觉可以拼成------威哥,和那个伟哥比较,谁更厉害;VTI--威;;GER---哥,大家说对不对;这个挂钥匙环的太细小,不小心会断掉的。

网友:
外形挺好看,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

网友:
谢谢分享,展示帖,小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