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ADEL智能门锁更换锁芯

楼主(2025-04-09):
门锁机械故障,表现为刷卡门锁有动作,但锁把拧不开,锁芯是一体的,整体更换

网友A:
这是一门技术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门技术啊,不错。

没有技术,模块化维修

网友:
能配到合适的锁芯,说明产品还不算老。我家的就不行,老锁的那根方杆位置较高,和现在流行的锁芯不一样。

网友B:
有可能是某个机械部件磨损了

网友:
模块化维修

网友:
铆钉压紧的,没法修了

网友:
我家那个锁,找不到原装的芯,只能在土杂店买了一个很差的装上去

网友:
离合器坏了?

网友:
与现在流行的锁不一样

网友C:
锁芯是一体的,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这门好薄,一脚就。。。

网友D:
出问题的赶紧换,等开不开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某个机械部件磨损了

可能是,使用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问题的赶紧换,等开不开就麻烦了!

是的,使用7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芯是一体的,价格不便宜吧?

机械锁芯不贵的。几十元一个

网友:
能换锁芯,不错

网友:
这种一体式的锁芯安全性是很好,但带来的问题就是维修成本高,不如外置马达的通用锁芯。

网友:
能换密码锁芯的,都是好技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