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T2/B860AV2.2/B860AV2.2U-中星微ZX296716斜片芯片-刷机包及教程

楼主(2025-04-09):
中兴B860AV1.1-T2/B860AV2.2/B860AV2.2U-中星微ZX296716斜片芯片-刷机包及教程

以浙江电信中兴B860AV1.1-T2盒子刷机的详细教程举例:

注意:B860AV1.1-T2一共分两个版本,一个处理器是正的,一个处理器是歪斜的,此教程只适用于CPU歪斜的。

准备工具:win7系统以上电脑、电视、宽带盒子、8G以下的U盘、双头USB线,镊子。

需要提前打开盒子的ADB(在盒子设置里面,设置密码一般是6321,进入设置,选择最后的远程维护,进入,打开ADB。如果找不到,按返回键5秒钟,立刻按左键,就可以进入ADB。)
如果ADB是随机数,使用ADB计算机网址或者APK均可以打开。
ADB计算机网址:http://tools.bugscaner.com/zte.html

注意:ADB是二维码的盒子,要先刷降级包,方法如下:

如果ADB是二维码的话,则换以下方法刷机。电脑和机顶盒要连接同一网络,都是无线或者wifi。不要连接光猫。

1、打开XProb_V2.1刷机工具
2、导入麒麟固件文件夹中的B860AV2.2-all.img文件
3、不用接电源,短接C128(如果短接C128不行的,可以短接背面C122),插入双头USB线,听到咚的一声,断开短接,自动刷机。

提示:Packet:5 Over
Packet:27 Over
bin文件下载完成
erase:send:nCommand = erase:all(擦除全部)
这是连接成功的
刷机之前先查看包内的XProg_v2.1 PDF操作说明再进行刷机。
如果出现其它提示比如:FAILD就要拔掉数据线,刷机平台关闭重新打开,然后在短接再插USB线

这是连接不成功的

这是连接成功的

软件会自动安装设备驱动程序,请耐心等待。
4、刷完后拔出USB线,断电关机。
5、重新连接上电视,进入设置,密码6321。
6、打开远程维护连接,打开ADB调试

电脑插上一个U盘(请格式为FAT32的),U盘提前格式化。将recovery.img文件复制U盘根目录,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ZTESTBUSB,并将ota.zip复制到ZTESTBUSB文件夹里。U盘拔下插在机顶盒靠后的USB口。
将ADB组件放入C盘,然后电脑按win+R键,进入cmd,输入cmd打开,输入下面的命令。
回到电脑操作,按下键盘快捷键“WIN+R”,输入“cmd”确定,进入命令终端

C:\Users\Jack>cd c:/adb
c:\adb>adb connect 192.168.*.**(输入自己盒子的IP)回车
* daemon not running. starting it now onport 5037 *.
* daemon started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192.168.0.103:5555
c:\adb>adb shell回车.
255|shell@square:/ $ su回车.
su.
root@square:/ # mount -o remount -orw /system回车.
mount -o remount -o rw /system
root@square:/ #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495.0M 128.0K 494.9M 4096.
/sys/fs/cgroup 495.0M 0.0K 495.0M 4096
/mnt/asec 495.0M 0.0K 495.0M 4096
/storage/sda/part1 7.5G 3.4G 4.0G 32768.
root@square:/ #ddif=/storage/sda/part1/recovery.img of=/dev/block/recovery
root@square:/ #cp/storage/sda/part1/ZTESTBUSB/ota.zip /cache/upgrade
root@square:/ # reboot recovery

这一系列操作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的。记住只输入加粗的英文。注意区分盒子的版本。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1.1-T2》或者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2.2/B860AV2.2U》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固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