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这个逆变器电容规格

楼主(2025-04-09):
之前论坛买的逆变器,坏了好久了,准备趁热打铁修修看,现在逆变器大电容找不到了,只有之前拍的一个照片,坛友们有同款的吗?就一个电容直径22高度跟变压器差不多25mm左右

网友A:
耐压应该是400伏以上的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应该是400伏以上的的电容

容量不知道多少,有没有影响

楼主:
看着下面的比较合适,不知道容量了

网友:
电压和容量应该是和旁边那个一样的吧

网友B:
容量越大越好,耐压400V以上,只要你能安装下去。

网友:
搜索典型应用电路,就有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下面的比较合适,不知道容量了

电容上没标容量吗

网友C:
看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越大越好,耐压400V以上,只要你能安装下去。

好的,按尺寸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

之前拍的图,之前上面就装了一个电容,目前一个都没了

网友:
就一个大电容带载荷能力很弱

网友:
台湾货,做工不错!

网友D:
看铭牌是110V的输出,大概率是200V或者250V电容,容量可能是47uF,对照着这个规格,只高不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铭牌是110V的输出,大概率是200V或者250V电容,容量可能是47uF,对照着这个规格,只高不低就行 ...

好的,谢谢指教,是115v逆变器

网友:
容量大点没问题,就是费点米

网友:
容量越大越好,耐压40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