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老婆的坐骑,新大洲电动自行车更换电瓶

楼主(2025-04-09):
应该不算拆修吧?算更换更恰当,买了两年了,平时就是上下班短途代步用,最近老是给我反应说,充电充满了,骑不了多少远就没电没力了,闹着让我给她换电瓶,查了下48v20a的4块一组电瓶以旧换新要三四百块钱。想着她使用量不大啊怎么这么快就坏了,就打算拆开看看,正好之前买的内阻仪派上用场了。

4块电池已经把确定有问题的电池单独提出来了
电池串联,正极还有一保险

18ah的电池,开始也没觉得哪里不对
天能的,大品牌

分别测了下4块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三块都有13v多的电压,且内阻都是14左右的数值

就我提出来的这块,只有11v,阻值到了127了,比其他的大了十来倍。
既然确定问题了,网上买一块呗

一搜才发现市面上的就没有18ah的电动车铅酸电池,我去,这还是定制的?
没办法,催的急只好买了一块同品牌的电池

20ah的,不知道电池混用,有啥影响不?

电池到了一试,充满电了,内阻低了。更换时候发现比18ah的高出了一截,生怕还放不进去,没想到,盖上盖子正好,看样子车子偷工减料本身设计的就是20ah的。

试着骑行了一阵,花了钱的的确不一样,有劲了,长时间骑行不掉电了。老婆也也试了下,挺满意的,直夸我能干。
对了,话说换下来的故障电瓶还有啥用图?

网友:
牛哇,这个应该是断极板了

网友A:
48v多找找本地代理的,4820不到三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多找找本地代理的,4820不到三百就行

我问了下一家摩配的也有电动车的配件,超威的要350

网友:
用了两年,电瓶寿命差不多了,其中一个不行,另外3个也会相继出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木桶效应 短一块都不行

网友:
现在电池都不经用 。2年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电池已不很匹配了

网友:
上锂电,重量轻跑的远

网友:
内阻仪派上大用场了。

网友:
有工具,能找出问题,不错。

网友B:
所有串联的电动车蓄电池都是负极第一块最先缺水失效,称一下重量就大概能挑出来

网友C:
天能超威,本地旧换新,48-20,240左右。
你直接去问,都张嘴300+,你上闲鱼,搜电动车电瓶,定位选本地,都是的了。
串联的电池组都是成组配对的,内阻要一致才能用的久点。
其实你那个坏的电池,可以破罐破摔,给加点电解液,可能是"缺水"了。
反正它坏了,也不会有更坏的结果,还是有大概率都救活凑合继续用。
或者你拿个坏电池,去修电车那,换别人换下来的,20块钱,依旧换旧。你可以带着负载仪和内阻表去挑。
花100+买块新的是下策

网友:
楼主厉害了!老婆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能超威,本地旧换新,48-20,240左右。
你直接去问,都张嘴300+,你上闲鱼,搜电动车电瓶,定位选本地, ...

正解老司机

网友D:
内阻仪是个好东西,但是你100块只换了一个电瓶,感觉不值,像14楼说的,你应该拿内阻仪去修车店找个内阻差不多的电瓶,给20块用旧电瓶以旧换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能超威,本地旧换新,48-20,240左右。
你直接去问,都张嘴300+,你上闲鱼,搜电动车电瓶,定位选本地, ...

我一直就是这么干的,以旧换旧15块钱,有的维修店自有测试仪,挑人家换下来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仪是个好东西,但是你100块只换了一个电瓶,感觉不值,像14楼说的,你应该拿内阻仪去修车店找个内阻差 ...

电瓶我卖废品站问了3块多一斤 能卖三四十块钱,这样这个新电瓶也就五六十块钱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串联的电动车蓄电池都是负极第一块最先缺水失效,称一下重量就大概能挑出来 ...

对对对 这句话 我在抖音也刷到过,我是先刷到抖音 在测试出电池的好坏的 正好印证了你们的说法,楼下说让我用旧换旧我也考虑到了,但是根据你们这个结论,毕竟都是旧的,怕很容易又出问题,我这卖掉旧的,算下来买块新的也才五六十块钱 我觉得这样划得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