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贴上颗粒后量产但失败

楼主(2025-04-09):
如图,盘符灰色,只出来了port1
各位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量产失败当然是没有盘符或者就是灰色不能用,成功了才能正常显示盘符。

网友:
Id全是零不就是没焊好或者芯片挂了

网友:
Id全是零.是没焊好或者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