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完美复刻双路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5-04-09):
因为经常玩单片机,以及做电器维修,很多时候电流对判断设备的工作状况很有帮助,
所以一只想整一个精度好一点,小巧一点,通道多一点的测量仪器,这不上周就打开
快半年没上的论坛,看到有个很火的帖子,是桃客源博主前两年开源的双路电流电压、
表,看了一下功能强大,成本还极低,还配备了12864大屏,全网收集了一下,发现
这些必须的原件现在整下来还不到10元,顿时让我心动了,花了四天时间终于复刻出来
了,效果相当不错,外壳还在3D打印中,核心板今天测试了一下达到了预期。

网友A:
我做的按图上用的0.01欧的电阻,电流没显示,运放换了好几种都不行,把电阻换成0.075就没问题了,那几个运放都能用了,不知啥原因

网友:
液晶屏买的哪一家的?

网友:
我也仿制过,就是不懂设置电流电压倍率是什么意思?如何校准?

网友B:
我也仿了个,还用上了3.4寸的屏,就是校准了电压电流不行,校准了电流电压又不行了,就丢那不玩了,还不如网上买个小电压表好玩
这个原来折腾程序显示都折腾了半天,感觉浪费时间。可能是我水平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仿了个,还用上了3.4寸的屏,就是校准了电压电流不行,校准了电流电压又不行了,就丢那不玩了,还不如 ...

这个下载的时候要设置存储空间,要不然每次记录不了就要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下载的时候要设置存储空间,要不然每次记录不了就要重新校准

设置了,就是大电流准了小电流不行,1V准了20V差很多那种。不想搞了

网友D:
复刻?那液晶屏也恰恰好?

网友:
也试过,做出来玩玩可以,,但成本还不如买现成的,精度还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仿了个,还用上了3.4寸的屏,就是校准了电压电流不行,校准了电流电压又不行了,就丢那不玩了,还不如 ...

校准了,精度很不错啊,
先空载把调零值调整到与ADC值相等,然后接上负载对着万用表值调整倍率使测量值与万用表值相等就完成校准了,测量12v 3.3  5v值基本与万用表相符,电流600-5mA范围与万用表的值也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刻?那液晶屏也恰恰好?

液晶屏改一下PIN脚就好了,X鱼买了10片加上邮费不到20,平均1元多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按图上用的0.01欧的电阻,电流没显示,运放换了好几种都不行,把电阻换成0.075就没问题了,那几个运 ...

我的运放换成了GS8552悬空时ADC值0002,效果要比TP09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晶屏改一下PIN脚就好了,X鱼买了10片加上邮费不到20,平均1元多一片

请问液晶屏用什么作驱动的?

楼主:
外壳已经打印好了,效果还不错,共用充电宝就可以便携出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液晶屏用什么作驱动的?

驱动IC是ST756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壳已经打印好了,效果还不错,共用充电宝就可以便携出门了。

这外壳 也是在嘉立创那边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 也是在嘉立创那边打印的吗

自己的打印机

网友:
自己有3D打印机,确实方便!

网友E:
归零用什么算法?我做的类似方案总是很难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归零用什么算法?我做的类似方案总是很难归零.

不能归零,很可能是运放输出电压有漂移,可以换个别的运放型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