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收音机加装暖色氛围灯仪表也可以加装这种长条氛围灯芯LED灯

楼主(2025-04-09):
收音机一下高大上了,夜晚氛围冷。

用的3v 暖色灯芯led,电流限流电阻设置5ma以内,光线很舒服。
指针仪表也可以加转。

网友:
感觉加了氛围灯后收音机看着也漂亮了。

网友:
这年头听收音机的人少了,但是防灾必备

网友:
灯光不错,多少钱的

网友:
这一长条的不错,不用考虑均光板

网友A:
长条氛围灯芯LED灯灯光不错,多少钱的?

网友:
小改怡情,挺好的

网友B:
亮度似乎太高,降低一些还可以节能

网友:
我就知道是这玩意。用来给老设备改或者添加背光非常不错,驱动容易,多种颜色和色温可选。价格也便宜,才几毛钱一只。就是这玩意是硬的。软的那种太长,没有找到短的。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咋装上去的

网友D:
现在也没啥好电台,净是卖老年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咋装上去的

原来有个开机指示的蓝色led,在侧面。
蓝色led有限流电阻。
这个直接并联在原来的蓝色led灯上面。
因为原来有限流电阻,假设原来蓝色led灯是5ma,就算并上这个,总电流也不会大很多。可能就多1到2ma。
电池是18650电池,电压4.2v算,如果原来蓝色led是2.9v的,电流是5ma,就是4.2-2.9=1.3,1.3/0.005=260欧电阻。
算这个led是2.5v的黄光,实际电流就是4.2-2.5=1.7,1.7/260=0.0065,总电流是6.5ma。
6.5ma有这个效果挺好的。
几乎和原来指示灯只增加了1.5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也没啥好电台,净是卖老年药的

调频FM还是很多音乐台的。我们这里室内有十来个,室外有二十来个。
非工作时间段,纯音乐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似乎太高,降低一些还可以节能

直接并联在原来的蓝色指示led上面,电流不大,也就5-6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条氛围灯芯LED灯灯光不错,多少钱的?

买的这种,应该是有一种灯泡里面是这样子led,标的120ma是指最大电流120ma,我实际是并联在原机led蓝色指示灯上面,原来led就有限流电阻器,电流5ma左右,并连载一起,总电流也没超过6ma,这个基本就是5-6ma时的发光亮度的效果,我觉得很合适。

网友:
如今的高亮度LED效率很高,在取代老的指示灯时,为维持合适的亮度,限流电阻往往需要加大到原阻值的20倍以上

网友:
只是比较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个开机指示的蓝色led,在侧面。
蓝色led有限流电阻。
这个直接并联在原来的蓝色led灯上面。

有空间加蓝牙模块嘛,这机声音意外的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