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今天抽空细聊一下群联PS2251-09白片MP工具到底怎么开

楼主(2025-04-09):
关于目前市场上PS2251-09主控封装有2种:

先说结论:1  单通道主控来的 不是双通道。
                 2  相比PS2251-07支持的颗粒更新 用来过度到新芯片制程。
                 3  比PS2251-07读取速度有提升!写入速度反而降低!

PS2251-09-V   (大头)  最大支持4CE:

PS2251-09-26  (小头) 最大支持2CE:

群联公版来的...

另外已经测试证实PS2251-09与PS2251-11的主控定义一致 可以互换!!

关于正片MP工具:
工具来源很偶然,其实就是2251-08的工具里面自己带的几个固件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纠正一下上图:第三个是开BICS2的 第四是开BICS3的

你要问能不能开IM颗粒 回答就是没有固件!

===================================================

开卡设置说明:15NM 9DFL MLC为列:

CG软件:

开卡设置:

画重点:PS2251-09不需要选择韧体,也没有!!别的设置和07 08无区别。

----------------------------------------------------------------------------------------------

开卡和测速:

用时213秒:

测速速度:

实际跑圈速度:

MP量产工具:

网友:
等一个白嫖链接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顺便发个ps2309+8ddl测试图

总体,正片工具,读取速度高于哥哥小头ps2307。写入速度低于哥哥小头ps2307(2ce颗粒除外)。支持颗粒比哥哥小头ps2307少点,各有千秋,还不错。

网友:
玩群联的高手楼主牛的

网友:
有了Burner.dll之后不仅2251-09,2251-11也可以通过楼主的教程开卡

FW09V7045DT是2251-09的黑片固件,TS3D,可替换ST-TOOL里面的7005D版本固件

网友:
这个速度真的不错呀。

网友:
收藏了,说不定明天就可以有用了

网友:
大佬,开卡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固件选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