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老师们看看这个T12的问题

楼主(2025-04-09):
几年前坛友送我一套T12主控板 STC15W408AS主控,当时坛友描述是画板布线大意在358运放的背面走了电源线,导致运放漂动大,我收到后一直扔着。
最近焊了支高大上的手柄,配上新的T12头子,试一下主控板,加热,自动休眠,自动关机功能都正常的,就是温度一直跳,闲不下来,那么这个是不是因为358运放背面走了电源线导致的干扰呢?

网友A:
扯淡,软件没写好

网友B:
换个正经的24V电源测试吧,你这输入电压一直在跳,到底是电池不行还是431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是先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扯淡,软件没写好

控温还需要写软件?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正经的24V电源测试吧,你这输入电压一直在跳,到底是电池不行还是431的电路有问题 ...

我就喜欢不 正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正经的24V电源测试吧,你这输入电压一直在跳,到底是电池不行还是431的电路有问题 ...

电源绝对正经,3代贫农。
啥电源都跳,现在手里没有24V电源,换个刚开箱嘎嘎新的电池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绝对正经,3代贫农。
啥电源都跳,现在手里没有24V电源,换个刚开箱嘎嘎新的电池给你看看。

我指的是左下角显示的输入电压,第一个视频差0.7V,第二个差视频0.4V,这个可能跟你用杜邦线供电有关?
你这电池我看标签感觉也不是很正经呢

网友C:
我的也跳,但没你的温度跳动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跳,但没你的温度跳动的厉害

兄弟你的是什么主控?谁的固件?
我这个是金向维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是什么主控?谁的固件?
我这个是金向维的固件

也是这个芯片,不过是28脚的,海上生明月坛友发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这个芯片,不过是28脚的,海上生明月坛友发给我的

是开源的程序吗?能不能分享给我,感谢!
261307853@qq.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开源的程序吗?能不能分享给我,感谢!
261307853@qq.com

已发过去了查收下吧
lcd屏的那个程序不知为啥,我的显示乱码,可能是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发过去了查收下吧
lcd屏的那个程序不知为啥,我的显示乱码,可能是屏的问题吧 ...

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