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了一个中兴的CT321g3瘦主机,做了一些改造和验证

楼主(2025-04-09):
其实都懒得发帖的,不过想着也是折腾了一些东西,感觉还是分享一下,也免得后人绕弯路了
ct321g3基本上分两个大版本
cpu n3350/n3450
内存2g/4g
存储8g/16g
网口单1000M/双1000M

我买的是最低配的n3350 2g+8g单网口的,不带电源花了60块钱
这个机子有个问题,那就是内置的存储都是锁死的,咸鱼上只有一家移动的机器是可写入的
然后所有的卖家都说是硬盘bios里面有隐藏选项设置了写保护
移动的机器卖家回复是实际上是硬盘因为健康度归0自己写保护了,而不是机器设置的写保护
这个我验证了一下,将内置的SM611G8吹下来更换成了SM611GA,结果确实可以写入,所以这个机器bios是没有写保护的
其次,虽然这个SM611硬盘是慧荣主控存储二合一的,同系列还有其他型号,焊盘也是一样的,但是实际是不能通用的,我实测了SM619GC,焊上去根本不识别,所以也不需要试了
机器带了两个硬盘的焊盘,一个正面一个背面,自带的装在背面,虽然我是焊在背面的,但是估计焊正面应该也是可以的,毕竟周边元器件都是满的

另外,这个机器2g的版本是焊了4颗512m的ddr3颗粒,4g版本是焊满了8个512m ddr3颗粒。但是实测,自己补上另外四个ddr3颗粒会导致开机卡死,估计是需要改动哪里的电容/电阻,或者是需要写入什么spd信息才行。总之单纯焊上颗粒是不行的。因为我手上没有4g内存的版本所以没办法去比对试验。还好内存颗粒便宜,只要三块钱一颗。不然四个算下来也是血亏。

最后,虽然我没有改成双网口,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应该是焊上去就行了,需要补的元器件也不多,不过我确实没这个需求并且网口的零件还挺不好买的价格也贵一点所以也就不试验了。

楼主:
另外,这个机器应该都是做瘦客户端的,按道理应该没多少写入量,居然还坏硬盘,SM611也确实是个垃圾。
不过中兴的系统肯定也是有大问题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写入量把硬盘写坏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顶一下,现在还挺多这个机器卖的。我买了一台标签上没有任何配置信息的,只能看出双网口,还没有收到,不知道lz 有没有这方面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顶一下,现在还挺多这个机器卖的。我买了一台标签上没有任何配置信息的,只能看出双网口,还没 ...

标签确实看不出来,不过卖家清楚,这个一般不会弄错
我听说带标签的好像是移动流出来的

网友A:
机器收到了,双8111f n3450 4+16,8颗内存,emmc 能用,内部没任何拓展接口,另外没看到sata 接口呢,难道是我们的版本不一样?到手先拆机然后装了个爱快试了下,中间有几个小坑。1、外壳非常紧非常难拆,后来找东西伸进去捅了下卡扣。2、BIOS 有密码,第一反应心凉了,不会要拆下来刷bios 吧!后来网上搜到:zte-ct可用。3、启动盘插前面3.0接口不识别,又凉了,后来发现后面的2.0接口可识别。4、目前还不知道如何上电自启,有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待机4w测速也就6w,除了体积稍大,简直为弱电箱软路由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收到了,双8111f n3450 4+16,8颗内存,emmc 能用,内部没任何拓展接口,另外没看到sata 接口呢,难道 ...

哪里有EMMC?
没有sata接口的,只有sm611的空焊盘

网友(2025-07-13):
跟楼主相反,把双网口补全了,因为手上正好有这个型号的网络变压器,就动手试了,补上就能识别,共模电感拆的路由器上看起来大小不一,实测完全OK

网友:
体积小,功耗低是最大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