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瑞凌ARC250S拆开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5-04-09):
大家看看做工,说是9成新,实际全新机。新的固定铆钉就掉了。

网友:
大电容咋好像是凸起来的?

二○二五年四月九日

网友A:
单板机垃圾 820U的400V 容量够吗

网友:
当个玩具就释然了

网友B:
我台瑞凌无气二保焊也是单板机,家用也是够用的

网友C:
这机器我对比过 除了标的型号不一样外 用料和各种参数跟我买的这台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95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板机垃圾 820U的400V 容量够吗

电容个头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对比过 除了标的型号不一样外 用料和各种参数跟我买的这台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那就是虚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板机吗

嗯是啊单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对比过 除了标的型号不一样外 用料和各种参数跟我买的这台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我买之前搜到你这个帖子了

网友:
以前的焊机 型号就是最大电流 现在的型号就只是个型号

网友:
瑞凌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台瑞凌无气二保焊也是单板机,家用也是够用的

无气二保焊好用吗,是不是飞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气二保焊好用吗,是不是飞溅大

焊薄的东西很友好,飞溅还能接受,擦擦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