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雨刮不给力

楼主(2025-04-09):
雨刮坏了,网上9.9元首单减4元红包减2.81元实付3.09元,装上后发现刮得不干净,比拆出来的好不了多少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买那种雨刮条换上就行的吧
随便用用,不行了继续换

网友:
雨刮可不能忽视,必须原厂正品

网友:
这个不是雨刮的问题,你的玻璃该除油膜了!!

网友:
如果新雨刮片都刮不干净,很大可能就是雨刮臂的弹簧不行了。

网友A:
我的雨刮原车的,来的时候挺干净,回位的时候就有痕迹,看网上说调整下角度,也不行,加上弹簧加力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原车自带的雨刮,有骨架的那种,我自己买了胶条替换,刮的干净,还挺好用,夏天就两三个月换一下,天冷就四五个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车自带的雨刮,有骨架的那种,我自己买了胶条替换,刮的干净,还挺好用,夏天就两三个月换一下,天冷就四 ...

我一般是一对用6年

网友C:
你要换雨刮之前,用膏状的去油膜清洗剂洗玻璃啊,不是直接换,说实话除了原厂,我用杜邦的还可以。我开始跟你一样用这便宜的雨刮片,专门找红包买,最后效果不持久,刮这就有水线了,原厂的要160,博世的要180.杜邦只要68,最后时间都一样,3块钱雨刮就顶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一对用6年

换一下刮的干净些,不换也没啥事,反正0对踩二十来块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换雨刮之前,用膏状的去油膜清洗剂洗玻璃啊,不是直接换,说实话除了原厂,我用杜邦的还可以。我开始跟 ...

没洗,直接换上去就喷水刮,雨刮水也是加的自来水,没放啥东西进去,朋友劝我把平时没喝完的纯净水倒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洗,直接换上去就喷水刮,雨刮水也是加的自来水,没放啥东西进去,朋友劝我把平时没喝完的纯净水倒进去 ...

那肯定不行的。有的玻璃水可以镀膜,不是纯净水容易烂电机轴坏水封和结垢

网友:
换雨刮确实很简单,买一对试试,刮刷效果立马显现。

网友:
只换胶条不要换龙骨,非常好用。

楼主:
我的天哪,大意了,经坛友提醒,原来绿色哪条是刮条的保护套,我竟然没把绿色保护套拿掉,拆除绿色保护套马上能刮干净了

网友:
记得我买的雨刮条好像是19.9元3副,感觉效果还不错,上一副好像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雨刮胶条保护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哪,大意了,经坛友提醒,原来绿色哪条是刮条的保护套,我竟然没把绿色保护套拿掉,拆除绿色保护套马 ...

你真是个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雨刮原车的,来的时候挺干净,回位的时候就有痕迹,看网上说调整下角度,也不行,加上弹簧加力也不行, ...

同样毛病,走过去干净的,回来就带水痕了。

网友:
我的雨刮器高速的时候意响,不知道啥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