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硬盘要短接哪里开卡啊?(CTSSD16/ETON ET856)

楼主(2025-04-09):
主控相当于是SM2244LT

网友:
主控和存储一体的ssd啊, 不知道是否跟google的上网本用的是否一样

网友A:
那8个洞,方形的和上面圆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8个洞,方形的和上面圆形的

试过了,这两没反应

楼主:
主控颗粒一体的
用工具看主控是SM2244LT

网友:
一般情况是方孔+圆孔

网友:
万用表量圆孔哪个是地线,再量方孔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和地线哪个孔短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颗粒一体的
用工具看主控是SM2244LT

工具能看到就能刷固件啊,不用短接进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能看到就能刷固件啊,不用短接进rom

工具看不到了,之前在主板上的时候能看到,但是刷固件卡死了。重启就看不到了

网友:
一般慧荣主控都不需要短接,开卡工具能识别到就能开,你这个有点悬

网友:
这种类型的一般都是靠近SATA 电耗接口处的前两个(并排的前2个),短接试下,也不会烧~!

如果短接成功的话,会瞬间就绪的,且容量也会“降为”1G或几M。

网友:
一般是方形和旁边那个